能用这个图实现交流电压全波整流吗

楼主(2012-07-10):
最近在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检测,打算采用运放的全波整流滤波再进单片机AD的,不知道是线路图哪里错了,没整出来,突然想能不能用MOS管的整流桥实现整流,这样既避免了普通二极管的压降问题,电路又简单,大家发表一下高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项高危作业。(万一没关死上下同时导通,估计就冒烟了),我是菜鸟随便说说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当+V>0时,右边那两个导通?+V<0时,左边那两个看不出来可以导通啊

网友:
这个是电池的自动极性的充电电路吧,首先要接电池, 靠电池才能确实四个MOS管的工作状态.
你要是应该是"精密整流电路", 用二极管+运放可以做到, google 一下就有了.

楼主:
我的图出处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86159 我主要是想既然MOS管可以代替二极管了,是不是也可以完成对交流电的整流,压降又小,比运放整流简单多了,至少不需要正负电源,但是没有实践过,昨天仿真了一下,整流是整流了,但是波形好像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