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器件或者方法,能够简单的将热能转换为电能.....

楼主(2012-07-10):
无线终端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布线,组网也方便。

但是它需要电池供电,虽然很多都将功耗做到极致,但最终电池还是会被耗掉。另外在很多高温环境中,电池的使用也是受限制的,因此我想有没有一种直接将热能转换为电能的东西,直接给设备供电。

热电偶是一个例子,利用不同金属受到温度后产生热电偶效应,但电流很小,电压最多也就几十个毫伏。所以不满足要求。

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和思路,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逆使用 可以产生电压,   不过这玩样,要两边有温差才行

有光照的地方还可以试试太阳能电池补电

网友B:
我一直想做一个最上层是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片紧贴半导体制冷片,冷片的另一端贴水循环,这样电池片温度不会很高效率就高。还有一部份热可以被制冷片转化为电能,效率利用应该比较大。就成本会高点,个人玩玩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热能要利用,光有温度不够。要有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能要利用,光有温度不够。要有温差

温差可以创造,能说下你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逆使用 可以产生电压,   不过这玩样,要两边有温差才行

有光照的地方还可以试试太阳能电池补 ...

半导体制冷片我用过,反过来使用可以吗?实际实施起来好像不太好弄,那个是陶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做一个最上层是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片紧贴半导体制冷片,冷片的另一端贴水循环,这样电池片温度不会 ...

比较有创意的想法

楼主:
除了半导体制冷片外,还有啥办法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导体制冷片我用过,反过来使用可以吗?实际实施起来好像不太好弄,那个是陶瓷的 ...

反过来使用可以啊,网上就有视频,一面加热,一面用散热器散,电源线就能出电压了,不过得控制好,最好热面不要太热。里面的锡会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使用可以啊,网上就有视频,一面加热,一面用散热器散,电源线就能出电压了,不过得控制好,最好热 ...

谢谢,我去看看视频,找点灵感

网友(2013-05-14):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视频,找点灵感

哥们,你的散热片发电做的怎么样了,可否交流一下啊?我的QQ183678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