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RKEY启动sim900怎么总是返回NORMAL POWER DOWN?

楼主(2012-07-10):
用msp430的io口控制sim900的pwrkey管脚,按文档上说的Pulldown保持大于1S,之后释放,来启动sim900

一直返回NORMAL POWER DOWN

我编得代码如下:

void sim900_ON()
{
  delay_ms(100) ;
  P1OUT &= ~BIT0 ;

   delay_ms(1200) ;
P1OUT |= BIT0 ;
}

怎么不行呢?

楼主:
怎么回事?

网友:
你好,我司是SIMCOM代理,有专业的技术支持,请加Q:2367066673

网友(2013-10-13):
最后如何?有方法解法了吗?

网友(2015-08-17):
因为你默认是上电开机自动启动了,你拉低电平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