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外接 16*256RAM 问题

楼主(2012-07-10):
              如题,如果这么接,可以用单片机的EMIF功能么?  小弟不是很明白的是:单片机是 8 位,而 RAM是16位,

如果RAM的地址超过8位,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RAM的地址超过8位时
就得再占用单片机的 I/O口解决

楼主:
哦,也就是说  当地址低于8位,可以用EMIF接口,
     但是如果高于八位,则必须用I/O模拟,是吧?

     还有个问题,用EMIF接口,读写速度应该快些吧? 相对于 I/O模拟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