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常用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2-07-10):
就是差分放大器,最好是用量大价格低的

网友:
AD620
INA128

网友:
同楼上,可参考ADI的那本《仪表运放》手册

楼主:
查了下,AD620,INA128都不便宜哦,有没有价格低点的型号?

网友:
要价格低,用运放搭  只是不好匹配

网友:
INA826/AD8226

网友:
用3个LM358搭出一个AD6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AD620,INA128都不便宜哦,有没有价格低点的型号?

价格低的有你也不要买,绝对是假货。要是要求不高就用高精度电阻加3个运放搭吧,总比假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低的有你也不要买,绝对是假货。要是要求不高就用高精度电阻加3个运放搭吧,总比假货靠谱。 ...

也只能这样了,谢谢

网友:
ina128贴片的貌似真的比较多

网友B:
3个LM358打出一个AD620  ??
想都不要想,你先看看offset是什么指标。

网友:
都用仪放了,还差那点钱!记得周功那句话:中国人把产品做到没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LM358打出一个AD620  ??
想都不要想,你先看看offset是什么指标。

3片OP07,6只0.1% 25pp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