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断电了,串口还能收发?

楼主(2012-07-10):
单片机断电了,但是串口线还连着。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送字符串,为什么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能收到原样数据?

网友A:
TX,RX连一起了?

网友B:
这个跟电平转换芯片有关   用过MAX3232 断电发数据无反应  SP3232 则是返回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RX连一起了?

用万用表测过,两个脚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平转换芯片有关   用过MAX3232 断电发数据无反应  SP3232 则是返回原数据 ...

如果是这样正常的话就放心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是芯片从串口窃的电,使自已运行。

网友:
呵呵,这个以后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