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用__NOP()软件延时可行吗???

楼主(2012-07-10):
看到ARM的CMSIS库中有__NOP()函数定义,那么用__NOP()调用进行微秒级甚至亚微秒级的精确延时是否可行呢???

另外,关于中断使得延时时间变长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子:大多数器件时序都是要求时间不能短,但是长于规定值就没有问题,,我想这种的时序要求的硬件器件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延时吧??

请问,有人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这种软件延时产生精确延时的吗??还是说都是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呢?????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7%B6%2BCortex-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9787&highlight=%E5%BB%B6%E6%97%B6%2BCortex-m

每个LOOP的周期数都不一样,,这个比较麻烦吧,,不如__NOP(),,任意CPU都是一个周期。。。。

网友:
用定时器或者systick timer做。
单NOP一个周期,100M频率的话是10ns。
如果你定us级中断,100个nop的时间是1us。用循环语句实现的话,还要算循环语句的指令执行之间,比较麻烦。
平台一改,频率一改,全都要改。
所以还是硬定时做吧。

网友:
可以用 的 没问题!

网友(2012-09-04):
软件延时产生精确延时,肯定不行;读定时器进行。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