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为5V1A的能直接接到CD4051的输入上吗?

楼主(2012-07-10):
请教:电源为5V1A的能直接接到8路模拟开关CD4051的输入上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0=P1^0;
sbit A1=P1^1;
sbit A2=P1^2;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
for(i=x;i>0;i--)
        _nop_();
}

void main()
{

        P1=0x00;
        delay(10000);

        P1=0x01;
        delay(10000);

        P1=0x02;
        delay(10000);

        P1=0x03;
        delay(10000);
}

INH我接的地,这样为什么不能形成流水灯效果,是因为通道没关吗? 请问如何关闭?

网友A:
当然能,5V100A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关键是这路输入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5V1A只是表示这个电源最大能输出1A,它实际可能工作在10mA,1mA等等。

网友B:
能啊,你莫非想用4051做电源开关? 可能最多能过几个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5V100A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关键是这路输入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5V1A只是表示这个电源最大能输出 ...

奥  知道了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你莫非想用4051做电源开关? 可能最多能过几个MA

做电阻仪的自动量程 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你莫非想用4051做电源开关? 可能最多能过几个MA

这 内阻 好大啊 上千啊  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5V100A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关键是这路输入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5V1A只是表示这个电源最大能输出 ...

我有遇到个问题,看帖子

网友A:
无法形成流水灯,可能是编译器将你的delay函数给优化了,那些nop语句被优化没了。你将编译的优化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形成流水灯,可能是编译器将你的delay函数给优化了,那些nop语句被优化没了。你将编译的优化关掉。 ...

不是的,我定义数值过大了,而char类型 数值-128~127,溢出了,所以间隔时间很短,就是看起来全亮,我用long  或者 double 重新定义的 delay里面的值,就可以形成流水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