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232 485 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楼主(2012-07-10):
请教大家,有没有232,485集成在一起的芯片呢?
如果没有,我设想的是至少也要两组跳线啊,地可以共用,(A,B),(RX,TX)不是需要两组硬跳线吗?
有些电路上,只要一个跳线就实现了切换,这应该是配置跳线吧,不是物理管脚跳线,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自己顶,难道是你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
目前我还没见识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
用光耦吧 电源用可编程隔离电源芯片 不隔离的也行 后级在隔离好了

楼主:
这种应用场合很多啊!

网友:
貌似不多,就算多,这两种芯片都很便宜,而且体积不大

网友:
美信就有,可切换RS232、485、422。你可以去查一查。

网友:
ZLG 代理的 sp***又这样的 型号,询价答复:”建议用两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