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是别人太随便,还是我有点强迫症

楼主(2012-07-10):
有这个感觉很久了。不知道咋看。
本人电子工程师一枚,工作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平日有点懒散,技术上不太求上进那种。就值于一家小公司。主要做电路板,写程序。

一年多以前,公司一直有一个上位机软件工程师。我觉得真是奇葩,水平倒是可以,整体抱着厚厚的编程手册研究,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哎。
早期的作品已经找不到。找到一个备份已经是被我勒令修改过好几次以后的版本了。我截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你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很少有两个对话框是对齐的,高低胖瘦各不相同。每次我说他,他都说,“这个,摆摆就好,这么较真干啥”,后果就是我说那两个,哪两个对齐了。其他的照旧。有的时候,运行界面一看,挺整齐了。一最大化或者一拖动大小,妈呀,全乱了。界面如此,当时报表是用access做的,access的报表对齐功能不太完善,做的更是一团糟,就跟印象派的画一样。我当时告诉他,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的坐标,通过坐标以及尺寸,直接计算出x,y的值,可以很好的对齐,做出整齐的界面来。工作量不小,当然,这些,对他说,他肯定不会用的。

后来,奇葩离职了。找了份工作又跳了一次,据说当时工资10k+,比我当时还高。回忆和他的同时生涯,唯一的印象就是这里对齐对齐,那里对齐对齐。

然后公司就没了软件工程师,有时候给客户配一些小软件挺麻烦,然后我就开始用c#写一些简单的软件。写过挺多的,功能都是简单的控制保存之类的,但是对于数据库以及打印报表这一块,一直没怎么研究,不太会弄。
后来,老板请来一个皇亲国戚,算是兼职吧。在国内某知名的游戏公司写服务器端的程序。开始接触,觉得挺靠谱的。代码风格也很好,特别是起变量名字,更是让我羡慕,电子工程师不会起变量名字呀,有木有中枪的。写服务器端的代码。
前段时间,公司打算对以前的软件整合一下。然后在网上找了个图片,让他找个那个风格做就行了。周一的时候,他说界面弄差不多了。发给我让我看一下。我一看,已经无力吐槽,跟美观不搭边呀。说得了,界面我来写吧。后端数据库你来做。

下面两张是他做的:

下面两张是我做的:

我做完给他看,他说表格上面的表头什么控件做的?他没用过。我说没用控件。就是用label框,堆起来的。确实就是用label框堆起来的,算好大小,一点一点改,然后调整下面的数据框,保证列宽和上面的label天衣无缝。虽然麻烦,但是也用不了太久。

说完软件工程师,说说电子工程师。招过两个电子工程师,每次让我过去帮检查程序的问题。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shift+tab,然后一块一块的tab。直到程序摆整齐为止,然后再看程序的问题。有些人对这些事情很不屑一顾的。
公司最近开始改用彩色液晶屏,用点阵不涉及对齐以及美观的问题,改用TFT以后,问题就出来了。经常看着他们做的界面,这里没对齐,那里没整齐。发一个最近做的两个触控界面:

画电路板也是,只要机械的尺寸定了,或者某个器件要相对于另外一个器件居中。我总是仔细计算。然后改坐标,或者平移特定值,直到测量尺寸和预计值一点都不差。有时候机械工程师说了。机械加工的精度没那么高。差不多就得了。我总是忍不住,哪怕麻烦也要摆到最正确的位置。

我是不是真的有点强迫症。

为了保证不是水贴,上传一个c#的工程,希望里面的有些程序,对你有用。

使用vs2008编写,波形控件使用的是measurementstudio8.6,写的上位机软件都比较简单,可能有用点的内容:波形的显示,摄像头动态图像的显示处理,保存excel表格的方法,简单配置文件,串口等等,都是入门内容,希望能挤进技术贴的行列吧。

网友:
话说我也有强迫症,什么东西都必须给我弄得整整齐齐才行…

网友:
前者
他们太浮躁

网友:
话说那些东西对齐也不是很容易的,总要花点时间去弄····
俺用BCB,也是在用了cnwizard之后才使这个变得极其容易。

算不上强迫症。。

网友:
对比楼主,我也有这样的情况了?其实觉得你们是缺了一个规范性的文件。不管是硬件的,还是结构的,程序的,都有其规范文件可制定。就像你说的程序里面代码的情况,见过网上华为的规范,觉得就不错,也跟楼主所要求的一样。可以考虑是否制定这样的规范。
  有了这样的规范,对谁都有好处,可读性是最直接能体现的

网友:
我一直认为找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就应该招有强迫症的

网友:
有些人你就没办法,说也不是,不说看起来界面太丑

网友:
如果这样算强迫症的话,我也算一个。经常叫设计或者美工反反复复的去修改,直到自己觉得可以为止。

网友:
话说我也有强迫症,代码文件什么的都必须给我弄得整整齐齐才行…

网友:
前辈杭电的????

网友:
前几天看到北京的一个公司招程序员,有强迫症和洁癖的优先。

网友:
工作严紧好

网友:
这才是工程师。哈哈才发现积分好低,短消息都发不了

网友A:
楼主,贴一张我最近在做的小系统界面,打击你一下。

索性再继续打击,这是个小小工具的界面。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程序量到了上百K后, 经常修改了几行代码都压缩并另存为, 子版本号+1.

每次子版本号+1会经历这几个步骤, copy当前子版本号(比如2.30)代码, 编译, 修改代码, 测试, 如果ok, 接着会再copy一份当前子版本号2.30的代码, 把修改的代码小心加上, 再测试, ok, 子版本号改为2.31. 有时候, 这个步骤重复几次~~~囧

网友:
我也是工科男,都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代码对齐是必须的!
老是觉得别人定义的变量名好看,而我对自己定义的变量名不是很满意,经常改了几次才罢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一张我最近在做的小系统界面,打击你一下。

这个是贴片机软件吧,村长在做贴片机,软件界面美观得很,用什么做的?

网友:
同楼上问!
小弟正在考虑做界面是学Java还是学C#  (也就是说两个我都不会 ),望指点,谢谢!

网友:
对方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不是C#的吧

网友:
关于代码的整齐问题,给大家推荐AStyle
关于软件的版本问题,给大家推荐git
坐标问题,我是用C语言计算,printf到txt文件,然后复制到源代码文件
自己太马虎,不敢口算

网友:
对齐是好事啊,python的代码就要求强制缩进,而且是4个空格

网友:
VS2008 都有工具栏可以自动对齐的啊,没怎么难

网友:
.NET对齐很容易。

网友:
给他配个秘书打下手,这不就得了

网友:
有些人确实是混的

有些人确实是有强迫症的

但是,作为强迫症的一员

我支持,凡事都要有规矩,弄好

网友:
我也有强迫症,代码我弄得整整齐齐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一张我最近在做的小系统界面,打击你一下。

村长在做贴片机???

网友:
BCB 安装了 cnwizar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贴片机软件吧,村长在做贴片机,软件界面美观得很,用什么做的?

呵呵,你眼够尖 ,偷偷告诉你,这世界有个语言叫DELPHI,还有个控件叫DevExpr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村长在做贴片机???

Right,不过,现在还仅仅是刚开始而已。

网友:
高手遍地都是哦!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程序量到了上百K后, 经常修改了几行代码都压缩并另存为, 子版本号+1.

每次子版本号+1会经 ...

这个...我还没有你那么严重..

网友:
原来这叫强迫症~

网友:
其实那样挺好的,优秀产品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眼够尖 ,偷偷告诉你,这世界有个语言叫DELPHI,还有个控件叫DevExpress。 ...

还有个 RAIZE COMPONENTS·····不过俺只有BCB的···

网友:
画PCB也是这样,
有的人画的PCB边框尺寸总不是个整数,小数点后N位小数。
比如一排LED指示灯,间距也是忽大忽小。

网友:
可能他们的重点放在怎么实现功能上而对外观不怎么在意。

网友:
完了,我也有强迫症!

网友:
招个美工吧

网友:
有强迫症好啊,想也得不了

网友:
呵呵,感触很深,我发现现在不少新手写代码都写得一团糟,有时跟他们强调了编程时的风格问题,最后还是给我写些乱起八糟的代码出来,往往等他们写完了我还得重新去处理那乱起八糟的代码,搞得我有时都不想把代码交给他们去维护,把代码给他们维护就是让他们糟蹋自己的代码

网友:
看了楼主的界面,不过真的还想打击楼主下,你做的界面真的不能用漂亮来说,我个人感觉是挺丑的。

我也是程序员,感觉应该把时间和经历投入到更主要的地方把,比如算法,比如设计模式,而不是去纠结那个坐标差了几个像素,你要把哪个和哪个对齐这种问题。

程序员永远是懒惰的,很多坐标我希望是程序算出来的,而不是我一次次去对,去试。

网友:
让写服务端程序的人做界面本身就是个错误,他关心的是效率、资源占用等等之类的。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不过规范化还是需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嘛

网友:
同为强迫症者,泪奔~

网友: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强迫症

网友E:
說實話就表面 來說 沒看出樓主那里棋高一籌

网友:
专业见诸于细节

网友:
楼主讲到那个做游戏服务端的做出来的界面时,我笑了,的确,游戏服务端讲究效率,而且一般没大有人会去使用,最多也就是上线升级什么的会用到,做个好界面纯属浪费。。。楼主搭过私服没?搭过的话就有体会了。。那界面很垃圾的

网友:
我是业余写程序的,也重点放在功能而不是界面,

网友:
可能他在其他某些方面强迫自己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實話就表面 來說 沒看出樓主那里棋高一籌

其实初衷不是讨论美观的问题。仅仅是整齐。追求的仅仅是整齐。
毕竟工科的审美都不行,我也是一团糟。老婆做平面设计的,经常把我的界面批得体无完肤。

我吐槽的也仅仅是不够工整,不够认真。这个是新加入的一个查询界面。

字符说明和控件距离太远。垂直距离不等。字符和控件没对齐,控件间隔不等。控件长度不等。控件和按钮垂直没对齐。
其实vs2008对齐功能很好用,并且默认都是对齐到网络的。随便拖一下,点两下就好。

这还不够吐槽呀!

网友:
为啥叫人家奇葩呢,

网友:
哈哈,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有强迫症!~

网友:
关于对齐的问题你是对的,关于美工的问题你至多只对了一半,写服务器代码的人一般是不做界面,服务器程序绝大多数都没有或者有很烂的界面,在VC里面做界面本来就比较麻烦不像你做C#那么方便,VC里面专面研究界面库的人一堆一堆的,如果用DUI来做界面,需要有美工配合。

网友:
很多做服务器端代码的大牛,连MFC都不会用,平常的程序十之八九都是命令行。VC的美工如果不借助界面库全要自己通过控件子类化来做界面美化,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关于你刚才说的MFC的控件自动对齐问题,可以用宏来实现,具体网上搜一下一大把。

网友:
编程方面,我也注重的是功能,代码风格有点乱,这两年一直在改进。
画pcb只能做到元件大体上的对齐。

网友:
不算强迫症哦!要求完美嘛!

网友:
第二个软件工程师的界面结构是符合规范的,第一个·····不谈了
另外建议不要累控件,以后如果要软件升级就非常麻烦了。其实我个人认为上位机码代码跟写作文一样,是要给别人看的。简洁,明了,起码做到稍微懂点的人都能看懂才行。
硬件界面的美工需要有个人单独来做比较好,这样整体连贯性会好很多。
另:楼主的强迫症是技术人员必备的好素质,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一张我最近在做的小系统界面,打击你一下。

这个界面很赞,字体我很喜欢

用的是什么字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程序量到了上百K后, 经常修改了几行代码都压缩并另存为, 子版本号+1.

每次子版本号+1会经 ...

其实你应该考虑用svn来管理源代码了,就不用每次都压缩了。

网友:
好的习惯,有助于顺利的修改和调试是啊

网友:
研发就得像楼主一样 一丝不苟

网友(2012-08-10):
还是排列整齐点好。

网友:
优秀的界面不是整齐就行的,还要结合用户的使用体验才行的,看楼主做的界面没发现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呀,基本上用点技巧自动生成就可以了,一点点调本来就是浪费时间,有什么资格说人家的?

网友F:
好吧  我也喜欢改一点存一个
看到不对齐的代码  就觉得难受   习惯了...

网友:
看起来顺眼,程序也容易看懂,经常看到别人的程序乱糟糟,看到我心烦意乱

网友:
这个嘛要看什么人了,如果你招一个匠人,可以给你对齐。如果你找一个工程师,得给他配一个助理来做这些

网友(2012-09-15):
引用 网友F:
好吧  我也喜欢改一点存一个
看到不对齐的代码  就觉得难受   习惯了...

SKYDRIVE么

网友:
要找工作了。先听师傅讲课了

网友:
靠,我也有一点,固件开发的是都变量声明的插入n多tab保证在附近的都是对齐的,上位机开发每次为了一点小瑕疵,比如界面上一些文字大小、位置等不合适,一定会在下个版本修正好才发布,有时候还想把这种“想法”强加到其他同事身上,呵呵,挺郁闷的,多数时候自己恨自己

网友:
水至清则无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眼够尖 ,偷偷告诉你,这世界有个语言叫DELPHI,还有个控件叫DevExpress。 ...

村长怎么解决DELPHI与WIN7很多不兼容的问题呢,随便问一下,您现在用的是DELPHI7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村长怎么解决DELPHI与WIN7很多不兼容的问题呢,随便问一下,您现在用的是DELPHI7还是别的? ...

我用的是Delphi 7,并没有发现跟Win7有很多不兼容的问题,虽然有,但也很少,一般是内存地址的问题,忽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是个学生,虽然自己的桌子乱七八糟的,无所谓,但是写的程序力争整洁。。。你尼玛是什么心态啊

网友(2012-11-01):
大环境这样,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
我也这样,不这样还不舒服

网友(2013-01-06):
挺不错的,有强迫症好啊,想也得不了

网友:
看来我也有强迫症,画PCB的时候坐标差0.01我都要改为整数

网友:
看完之后我突然不敢发言了。。

网友:
强迫症的路过。。。改整项目的程序中。。。
前期速度出程序,,混乱不堪,,,
现在改起来痛苦啊。。。

哪位有比较好的文件分类整理,和系统架构的资料?

网友:
嗯。。。我能不能说上面有的兄弟,有专门的版本管理软件VSS,CVS,git,svn。。。一堆,就不要用改几行保存一个版本了,做程序员最重要的是懒,善用工具,个人看法。
界面库这个如果真想非常好看,可以用金山开源的界面库。随便画图片,画成什么样界面就可以是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BCGControlbar之类的,也很多。
PS:我只熟悉VC++的界面库。

网友:
BCB6加cnwizard是必须的,好用很多。
对齐是必须的,这是界面美观问题;所谓的细节就是指这里了。

网友:
还好啊,至少自己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程序量到了上百K后, 经常修改了几行代码都压缩并另存为, 子版本号+1.

每次子版本号+1会经 ...

搞个版本控制软件,cvs,svn甚至git都好
就算是一个人开发,也应该上一个版本控制软件

网友(2013-07-17):
中午困死了的路过。。。。。。。。

网友:
严禁很随便的代码

网友:
界面的美观整齐可以说不是工程师的事吧,应该是项目主管和美工的事。没有美工就项目主管负责好了,话说本人就觉得我摆弄的东西没有老婆摆弄的好看,小时候画画也挺好来着,照片拍得也不错,但是整天做技术,艺术细胞早都蔫死了,没感觉,很正常,谅解,谅解

网友:
看到别人不对齐的代码我也会先对齐然后再读。

网友:
原来我真的有强迫症。

网友:
无论什么东西,都要美观大方!

网友(2013-09-06):
哈哈,要整齐规范的

网友:
见电脑回收站就要清空,不管谁的,2个鞋子必须放整齐。

网友:
对齐无所谓,我们上位机一般作监控,只是有的时候看着别扭,就自己改界面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PCB元件都得对齐。。。。。。。。。。。。。

网友:
楼主,我比你严重得多。。

网友:
有强迫症的人真多

网友:
强迫症比楼主严重,俺的gentoo linux,每天不升级一把就不舒服。画板子,大家排好队则是必须的。做上位机程序,因为我自己笔记本是mac,台式机是linux,公司内部一般用linux,给客户除了linux还要给win32版本,费劲研究了pyside + qt designer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