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模块可以实现锁频功能吗?

楼主(2012-07-10):
给移动网优的做项目,要求有锁定频点的功能,(锁定tcch,主频频点)。或者连接到指定小区。我用at+ceng打开工程模式,可以看到小区的上报信息:
[AT RESPONSED:]
+CENG:0,"0031,29,99,460,00,26,71ea,08,05,77f1,255"
+CENG:1,"0047,28,22,460,00,77f1"
+CENG:2,"0043,23,49,460,00,77f1"
+CENG:3,"0032,23,51,460,00,77f1"
+CENG:4,"0045,20,22,460,00,77f1"
+CENG:5,"0049,21,03,460,00,77f1"
+CENG:6,"0054,20,34,460,00,77f1"

对移动网络不是很熟悉,这应该是模块检测到所在地的网络信号覆盖情况吧,0是当前连接小区,1-6是周边6个吧,具体址含义不太懂。
at+band可以设定搜索的频段,不过在这个场景中没意义,有可能是同一频段,只是频点值不一样。求高手指点,或提供其它厂家是否有解决方案的,网上查资料说是华为的模块有,进去一看好像也只能是设频段。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这个是移动的蜂窝模式,在一个小区有7个蜂窝,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楼主:
呵呵,就是在移动里面,能指导一下怎么锁定到其中一蜂窝上吗?

楼主:
tcch好像提法不对,唉,对移动网络不熟悉。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意思吗?

网友:
SIM900A不提供这个功能,GU900D的特殊版本可以。

网友:
SIM900不知道...WAVECOM 的有一个可以有锁频功能.08年给做网优的时候开放的,还有LAYER 3 层的很多参数都可以.文档要找一下.

网友:
以前的锁频文档

楼主(2012-08-23):
这段时间折腾模块去啦,谢谢啊,锁频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