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PACT下载错误:verifying device...Failed at address

楼主(2012-07-10):
烧写FPGA成功,但烧写PROM失败,显示:
verifying device...Failed at address, 8768'1' : verfication terminated
请达人解惑,谢谢

网友A:
校验失败,终止。
多下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失败,终止。

你好!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是硬件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没弄过那个,不敢乱说。

网友:
检查JTAG链是否太长,供电纹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想问问

提示如下: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2: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2: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2: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4: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4: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4: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3': Erasing device...
'3': Erasu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rogramming revision selection to 0.
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done.
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Verifying device...
Failed at address, 0'3': Verification Terminated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done.
'3':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3':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3':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5 sec.

在下载50%出现program  failed。不知为什么。我下载很多次都是这样失败的。

板子上两个V5 FPGA和两个prom组成的从串模式。

其中一个V5可以下载prom,而另一个出现上述提示,

但是另一块同样的板,没有此问题。

请大侠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