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下载modelsim for xilinx???

楼主(2012-07-10):
如题,现在安装的modelsim是modelsim-altera,请问哪里下载modelsim-xilinx?还是可以通用???

网友:
楼主,木有modelsim-xilinx哦,随便一个就行。

楼主(2012-08-19):
啊?这样啊。谢啦!!!

网友:
下载一个modelsim-6.6-se
安装之后 打开ISE 右击工程把原来的ISim 改成modelsim 就OK了

可以跟ISE无缝连接

网友:
不是吧,有altera 没听说 xinlinx momelsim se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2013-01-14):
标记了 学习了 正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