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写的串口程序无法显示用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2-07-10):
我用MSCOMM串口控件写了一个串口程序,用电脑上虚拟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可以在上面显示,但是有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无法显示,单片机的程序又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谁能告诉一下我哦

楼主:
虚拟的串口发送的数据可以在我的软件上显示

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可以正常显示

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不能在我的软件上显示

网友:
会不会有流控制?

楼主:
会不会是用了串口控件的问题 我发现书上的例程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用了串口控件的问题 我发现书上的例程也是这样的问题

前几天 我按照龚建伟 那个 用单片机发没问题 就是发的太快了 界面白了  数据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