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sp下载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的avr  usb isp 下载线,在志峰软件可以识别下载器,但是下载的时候,每次都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同样的东西我在别的电脑用是可以用的,下载程序没问题的。各位谁遇到这个情况呢?我是想问:是不是电脑某些设置会影响usb下载呢?
注:我的usb用u盘,手机这些移动设备是正常的。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416-1-1.html    看下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416-1-1.html    看下可以找到答案

我不觉得是产品问题啊,应该是我的电脑的问题罗

网友B:
那2个3.6V的二极管有木有,这个也会影响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2个3.6V的二极管有木有,这个也会影响下载的。

没拆开哦,我用其他的isp也不行哦

楼主:
没有人在么?就快疯掉了,一个串口的下载器不行,两个并口下载器不行,还有usb两个不行,什么道理啊。

网友C:
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在么?就快疯掉了,一个串口的下载器不行,两个并口下载器不行,还有usb两个不行,什么道理啊。{:huf ...

告诉你,1    编程器是否有问题的   2查你的联线是否正确(包括你的板子电路)  最好换个使用过正常的试试   3   换芯片     4不 要买那些仿制的公版产品(图便宜啊)    5 不要买那些破解软件做的产品,(为什么,这个做产品销售的,不知软件的内在,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软件的问题)最后你不信就555...........

楼主:
1.编程器没问题,我在一台笔记本试过。2、连线没问题,我拿整个东西到其他电脑烧,没事。3、芯片是好的,通过生产线量产的机器能烧。
下面的就没办法,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有装好吧

驱动装好了

网友:
装驱动的现在都是  公版仿制,     现在好的编程器,还有自己装驱动的吗    (不排除破解固件做的,但是他这个销售者是没技术能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装好了

你换个新的平台吧,我前几天做了一个AVRISP,用4.17就是不好使,
后来更新以后,就能用 ,速度是最大的,

网友:
不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发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装好了

换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USB口试试?

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新的平台吧,我前几天做了一个AVRISP,用4.17就是不好使,
后来更新以后,就能用 ,速度是最大的, ...

有下载地址不》?

网友:
你去狗狗下

楼主:
那个早狗过啦,我的是能识别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