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C5 可以仿真C8051F366吗?需要更新固件?

楼主(2012-07-10):
   U-EC5 可以仿真C8051F366吗?需要更新固件?

如题,还是只能u_ec6能够仿真C8051F366?那位知道指导一下呗,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固件都是自动更新的,你找最新版的软件就行了

楼主:
找的是IDE最新版的V4.40 然后一直提示目标板没反应,是硬件的原因吗?

楼主:
找了N个了,都不好用,去官网找的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