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SSOP24封装的ISP引脚是哪几个?

楼主(2012-07-10):
求助:
有知道 LGT8F08A SSOP24封装的ISP引脚是哪几个吗
看了1.4版本的手册上,没有具体说明
和SSOP28封装的ISP引脚是一样的吗?

楼主:
和SSOP28封装的ISP引脚是一样的吗?
如图:

网友A:
和SPI那些引脚对应的。

楼主:
logicgreen:
请帮我找下SSOP24封装的SPI接口所对应的I/O口,谢谢
MOSI -->
MISO -->
SCK   -->

建议手册上把相应的JTAG/ISP接口列出来说明下,方便使用

楼主:
logicgreen 方便留下电话吗,电话沟通快些

网友:
我也想知道,24脚片子和ISP应该到了。没去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SSOP28封装的ISP引脚是一样的吗?
如图:

这头像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SPI那些引脚对应的。

我愚钝,无法理解“和SPI那些引脚对应的”这句,麻烦画个图出来。我也想知道。谢谢。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SSOP24封装的SPI引脚是哪几个I/O口?
比如:MOSI是PC6还是PA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SSOP24封装的SPI引脚是哪几个I/O口?
比如:MOSI是PC6还是PA6

跟 28PIN 引脚的是一样的.

//修改 添加6PIN ISP 与 10PIN ISP对应关系图

网友:
LGT8F0XA系列,ISP引脚对应关系为:

SPCK   PB2
MOSI   PC6
MISO   PA6

引脚序号随封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