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树脂砂精密铸造,非常适合我们的雕刻机生产(图)

楼主(2012-07-11):
我一直很清楚,无论01机的铝合金,或是02机的PVC, 均不是我们的雕刻机的真正方向。

3年前, 我与kaif_w走访了数家铸造厂,发现当时普遍使用的蜡模法、砂模法,不适合我们的雕刻机铸造。

3年后的今天,我与kaif_w 重新踏上了寻找铸造方法之路。

机会之门终于向我们打开。 我们昨天参观的结果是:树脂砂精密铸造,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雕刻机生产要求。

上传一些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该厂用树脂砂铸造的一个摩托车零件,可见精度很高

该厂的规模很大,超过1万平方米的厂房面积。图为 kaif_w 正在观察树脂模的生产流程

kaif_w 腋下夹的是一台MOTO的平板电脑,他现在用来移动上网与办公

我与老板有很多年的交情。最近我帮他从鬼门关救回了一个13岁的小孩。
帮助别人的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现在,他正在帮我们建立雕刻机的铸造生产线。
用他的话说是“你帮我救了一个人,我就算不收钱也会帮你建立这条生产线”。
下图为老板正在向 kaif_w 解释铸造的细节。
这种铸造方法是他多年呕心沥血的经验,行规一般是很保守,不会轻易的传给外人。

树脂模的铸造有多精密?看看下面的图片就知道了。

这些树脂模生产出来后,寿命只有一次,即使用过后就报废了,原材料也无法回收。

只要从上面的开口倒入铝水或铁水,就能完成铸造过程

该厂建立了一条轨道,倒入铝水后将小车推走

这是回火炉。铸造后必须经过数小时的回火处理,让铸造件的变形应力消除,才能用于高精度要求、不变形要求的雕刻机上。

回火炉的温度控制需要精确的时间曲线。下图显示目标温度是950度,当前是114度。

铸造炉。该厂到时会划出一个炉给我们的雕刻机铸造专用。

上面大家看到的模具,是生产这一个产品的:

这是铸造出来的原始样子,上下模板压铸的地方会有些毛边

工人用砂带机将外面的毛边磨掉

另一工人用冲压机将孔内的毛边切走

这是砂丸机,用于铸造后的表面处理

后记:

三年前我已经安排 kaif_w 设计好铸造机的图纸。  估计三天内 kaif_w 就能完成图纸的审核与修改。 到时我们会送到模具设计公司,进一步研究可行性。

网友A:
雕刻机由铝改成铁就爽了。

我们村也有铸造厂出类似这样的树脂垃圾,我吃完早饭去看看,好像这种垃圾出过一段时间就没了,还是蜡膜为主。

网友:
沙发,商机无限,,,,

网友:
前排参观学习

网友:
希望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批量化生产后价格应该是极具竞争力,希望我等穷人可以入手一台了。
支持amo !

网友A:
跑到铸造垃圾堆捡来一块,相机没带去,怕被人怀疑是搞环保的闹矛盾。这个是不是树脂模具啊,貌似精度很高,估计比蜡膜更不容易变形。不过这种铸造垃圾很少,只占1%左右,其余都是蜡模的垃圾。

网友:
很好。。。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由铝改成铁就爽了。

我们村也有铸造厂出类似这样的树脂垃圾,我吃完早饭去看看,好像这种垃圾出过一 ...

一套模具,可以选择铸铝或铸铁。

我们的机型会有铸铝版和铸铁版。
铸铝会是商业应用版,铸铁是工业版,价格会差3倍。

网友B:
这是阿莫打算规模化的前瞻?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其中的重点是树脂模型的生产过程,这应该是商业机密。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
看来可以期待雕模具钢的4轴,甚至5轴了,先把PVC的02弄到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阿莫打算规模化的前瞻?

研究阶段而已。等我们出产品再说。先低调。

网友C:
八一下,那个小孩是怎么回事?落水?生病?

网友D: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么?铸铁的是不是可以加工更硬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一下,那个小孩是怎么回事?落水?生病?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到珠江医院,医院拒收,原因是没有床位,预约也要几个月后。
病人家属跪在地上,值班医生也表示没办法。说找到院长也给不了床位。让病人尽快到其它医院。

我打了几个电话,半夜吵醒一堆人,找到比院长还大的人物,搞到了床位。

现在小孩已经康复,准备出院了。

在中国,有钱不会总是万能的。有时,关系网更重要。

网友:
向“规模化”迈出一大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么?铸铁的是不是可以加工更硬的零件了?

目前我们研究的机型,当初规划的定位是模具生产行业,价格是2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研究的机型,当初规划的定位是模具生产行业,价格是2万。

噢。。。比01高端的机械。。。不能再看了,我的预算从1000到5000,再看成20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 ...

希望armok充分利用关系网,造富我们穷苦百姓!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 ...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上帝保佑,珍珠伟大。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需要奇迹。好人让奇迹发生,自然得到好报!

网友E:
靠,医院太TM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 ...

原来是这样。在china,权钱是一体的,权比钱大一点,有权可以造钱,权要钱养。估计你找的是院长的顶头上司,院长不敢得罪。

网友F:
嗯哼,是不是02款PVC是适合个人使用的机型,而铸铝或者铸铁是工业生产使用的。

网友G:
顶阿莫的一句话:帮助别人的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 ...

阿莫大好人啊。以后有机会了也请老大帮忙~话说回来,我做软硬件开发设计,但是做板什么的除外。。只搞得通FPGA,C++,C#,还有C。

网友:
注塑,吸塑,精铸,冲压,前景极其广阔。让“电刻”翻模的山寨时代翻过去吧,单人操作高精度CNC开模的工效至少等于5名模具钳工吧?

网友:
看了好多设备,见识。。 努力搞好关系。

网友:
关系网是我们这些电工最缺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哼,是不是02款PVC是适合个人使用的机型,而铸铝或者铸铁是工业生产使用的。 ...

我们的定位是:

02PVC适合个人使用,及普通商业应用。

铸铝机适合商业应用。

铸铁机适合工业应用。

工业应用是指:在极恶劣的条件下,24小时不停的工作,目标是铜、铁等硬质加工。
商业应该是指:在较好的工作条件下,8小时工作,目标是偶尔铜铁,主要是加工软质材料。
个人使用:在很好的工作条件下,8小时以内工作,加工较软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医院太TM黑了

不能说是医院黑,而是医疗条件的确有限。如果设备人手不够,却无限制的接收病人,会害死更多人。

网友:
两个方面都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到铸造垃圾堆捡来一块,相机没带去,怕被人怀疑是搞环保的闹矛盾。这个是不是树脂模具啊,貌似精度很高, ...

对,这个就是树脂砂模。蜡模在30度的温度下就开始软化变形,精度很差。

不过蜡模的工艺成熟,工人容易找,目前国内低端铸造基本上仍是使用蜡模。

网友H:
木有钱,期待02PVC版!

看莫大的帖子总会让我这样的小生羡慕嫉妒恨(哈哈 玩笑..其实是崇拜),总感觉莫大做事非常认真严谨 完美主义 不失个性又有点狂妄,多金 人际关系网盘大,最重要的是莫大真的是精力无限啊!这才是人生,充实!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木有钱,期待02PVC版!

看莫大的帖子总会让我这样的小生羡慕嫉妒恨(哈哈 玩笑..其实是崇拜),总感觉莫大做 ...

谢谢支持。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I:
模特又现身了!

网友:
准备打造 阿莫铸造厂 还是阿莫机电设备厂

网友J:
老大,为什么你认识的都是高官啊大老板啊这样的人物?

网友:
跟着莫大,能长不少见识。

网友:
莫大又开新火力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种烧结工艺,不知能不能拿来做雕刻机

网友:
金属非金属粉末高温烧结成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大,为什么你认识的都是高官啊大老板啊这样的人物?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普通人,比如你。

网友:
老大是个榜样...赞一个

网友K:
不知道用后的树脂垃圾如何处理的,直接扔掉? 会污染环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医院黑,而是医疗条件的确有限。如果设备人手不够,却无限制的接收病人,会害死更多人。 ...

这个说法是很可观的
基层的医生很累、很辛苦
毕竟他们也是人,也要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用后的树脂垃圾如何处理的,直接扔掉? 会污染环境吗

将你的地址贴在这里吧,我让他们将用过的沙子寄给你。

网友:
不懂了,既然医疗设备人手都不足,为什么就不能整理加整顿那些没人去的那些医院呢?黑医院太多,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用后的树脂垃圾如何处理的,直接扔掉? 会污染环境吗

我们这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厂家头疼,环保局也头疼。一直找不出好的处理方法。唯一的方法是偷偷摸摸的找地方倒掉,被环保巡逻车碰上算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模特又现身了!

少了零度可乐,这回升级成Moto平板了。

网友:
呋喃树脂可以回用,精密铸造的好材料:

导轨更不好做啊,电主轴也够麻烦的,能用直线电机电主轴就好了,低膨胀系数的导轨材料才是重中之重,铸造仅采用铸铁,流动性不差,但热膨胀系数大,低热膨胀系数的材料铸造流动性普遍不好。

这个行业是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就投资大了点。

网友:
长见识啊!

网友:
其实小规模生产,铝热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铸造,,好啊,,, 到时候一定再搞一台

网友:
忽然想起去年(前年?)的一个类似帖子,是用水玻璃涂刷在蜡模上,然后干燥后煮掉蜡芯,再串联并联许多个翻砂模型成为一个整体,最后浇注。现在这个容易形成定位孔,让后续机加工大大简化。
特别地,这个铸件可以减少装配后期调校工作量。这似乎才是关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顶阿莫的一句话:帮助别人的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恩,同顶

网友:
看到kaif_w大牛的庐山正面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内出血,最坏的时候呼吸停止了12小时,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只有珠江医院的医疗条件才能救他。
半夜2点送 ...

佩服阿莫的商业头脑,但更崇拜阿莫的人格。

网友:
莫大威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L:
看来还是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还是便宜不了。

我们会生产越来越贵的机器。当然,我不会忘记以前的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你的地址贴在这里吧,我让他们将用过的沙子寄给你。

老大你确定没回复错? 和沙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L:
高档机出现的同时。  有少量低端机供应。 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厂家头疼,环保局也头疼。一直找不出好的处理方法。唯一的方法是偷偷摸摸的找地 ...

原来这样,只能活埋了

网友:
地弹簧的配件
这个看起来比某些品牌的感觉要好上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档机出现的同时。  有少量低端机供应。 就挺好/

1500元的机器也会有的:

网友:
帮助别人的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深有体会
几天前也是因为帮朋友的朋友做件事 当场就解了我的一件算是飞来横祸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1500元的机器也会有的:

能透漏下这个机型适合加工什么材料,刀具大致活动范围吗?

网友:
我感觉这个厂还不错呀,能坚持树脂砂工艺的都是对产品优点要求的
粗加工要尽量在外面做,别把毛坯拿回来,太脏了.
无论如何都是可喜的一步.

网友:
建议你马上要求他们不许穿凉鞋和拖鞋进入厂区,以拖鞋的方式穿厚点的布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透漏下这个机型适合加工什么材料,刀具大致活动范围吗?

教学机型,玩具级别。

网友:
我们厂铸造车间也是用的树脂砂,生产线是9几年,德国进口的,当时还是一帮德国佬带着我们安装的。
铸铁出来的机体的确好,变形小的多,耐磨性也好,但整体铸造导轨是个麻烦事,现在应该是上高精度磨床然后电火花打,想当年我们车间专门干大修的,全厂的设备大修,导轨修复精度可都是刮削出来的,费工的很,但精度和油保持方面,现在应该还没有比刮削更好的办法吧?

网友:
现在我们厂也不需要大修了,因为几乎都是国产新床了,还没到大修年限,几乎都快散架了,比以前沈阳机床厂,还有小日本,罗马利亚的床可差太远了。

网友:
听说过铸造业的,这回才真正的看到是这么回事!

网友:
机械小白又长见识了

网友:
铸铁件,牛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在china,权钱是一体的,权比钱大一点,有权可以造钱,权要钱养。估计你找的是院长的顶头上 ...

院长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在china,权钱是一体的,权比钱大一点,有权可以造钱,权要钱养。估计你找的是院长的顶头上 ...

那估计只有广州卫生局的那帮老爷们了

网友:
觉得树脂砂膜应该精度低才对,得翻两次模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雕刻机早日投产成功

网友:
期待早日上市,

网友:
法拉利和玉柴的发动机都是用这种办法铸造出来的 有幸得参观了玉柴发动机的完整铸造过程

网友(2012-08-11):
现在消失模很火的,价格便宜,精度高,没毛边。不知我上次说过,阿莫去了解没。广东佛山那边很多的。

网友(2012-10-27):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2023-01-05):
这个厂的厂长新冠,白肺,差点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