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笔记本进水后现象,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2-07-11):
我的笔记本过年的时候一杯可乐浇上去了 从键盘位置,后来去维修了一下  用了这三个月了  现在又出现问题了

问题描述:

1,能开机,开机后能用30分钟到2天不等,在这个时间段内随意都会关机;
2,关机现象,关机后黑屏,按钮上的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黑,笔记本边缘的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不亮了,网线的灯也不亮了;(由于出现这个问题,我又拿去维修了一下,维修前每次关机后风扇也停止运转了,维修后现在关机后能听到风扇在转);
3,每次关机后拔掉电源适配器,电源按钮的指示灯还是亮着,边缘的电源指示灯也亮,只有把电池拔了都不亮了;
4,每次关机后拔掉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后,放个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后又能够开机,开机后就又是以上的内容重复;

按照网上说的可能是系统问题,我也从换系统了,拿去维修的地方,说我F1下面有个电容导通了,换了,结果依旧是以上问题;后来维修的人说可能那个芯片不稳定,他们也不知道,叫我找专业的人维修;

我现在预备自己动手看看到底是那个芯片坏了,请大神们给我分析分析  我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这个也太专业了吧…坐等高手!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 难道就这么沉下去了?

网友:
连维修电脑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A:
进水的机子比较麻烦,估计有断线,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我拆出来看过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子比较麻烦,估计有断线,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我拆出来看过了才知道 ...

。。。。。。。我拆开了 可是没看到那里线断了   线断了  可是我为什么还能开机?   每次开机能坚持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我摸到芯片 没有见发烫, 就是加赛热架的一个芯片(我也不知道是南桥还是北桥)旁边的电解电容都是导通的   还有几个小电容也有导通   能开机的时候他们也是导通的  不能开机还是导通。郁闷    你能给我说一下  我要测什么吗?测那些元器件和测那些信号、?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折腾了,修不好的。

进水,再通电,内部线路板的线可能会有断的(电解作用)。

呵呵呵 莫哥  这次修电脑的也不知道怎么了    叫我去大点的地方修修  我感觉不好修  所以就把自己拆开了  自己修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呵呵呵   我先学个手。。。你要不给我指导指导我该测那些信号?或者那些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拆开了 可是没看到那里线断了   线断了  可是我为什么还能开机?   每次开机能坚持30分 ...

根据你发的信息判断,你能自己搞定的机会基本没有。
换主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开了 可是没看到那里线断了   线断了  可是我为什么还能开机?   每次开机能坚持30分 ...

大哥,就在开不了机的时候,测少什么电压没出还是不过内存还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没基础无从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发的信息判断,你能自己搞定的机会基本没有。
换主板吧

哥  你这句话太残忍了  我刚鼓起勇气想试试看能不能给修好   你就一下子一盆冷水  唉  蛋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就在开不了机的时候,测少什么电压没出还是不过内存还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没基础无从说起 ...

。。。。。。。   有点点凉了 呵呵呵  我们这里啥东西都有  示波器   你给我说说我应该咋测  我慢慢学着来么  唉  要不然你说这么好的一个试验品就没了 呵呵呵  先试试折腾么  不行的话再换个主板吧

网友:
我说个最简单的办法吧。你用自来水把主板冲干净,一定要冲干净,否则一冲报废。冲完之后拿太阳底下晒几个小时,然后装回去,拷机。烧十几个小时,让主板彻底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