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自动优化问题

楼主(2012-07-11):
如图,上面3个非门编译后会被优化成下面的样子,如何防止被自动优化掉呢,如果代码方式可以加综合保持语句,那原理图方式的怎么弄?settings里面试了很多选项都不行。

网友:
把每个非门的输出都连到一个port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很笨的方法

网友:
是会被优化掉的……例如实现延时之类的设计,必须通过计数器或移位寄存器来实现,以防止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