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2-07-11):
请问:开关电源是不是一个脉冲信号,但是频率很高,对设备的使用不会造成影响?线性电源就是一个模拟信号,电压的幅值一直存在?打个比方:线性电源就是一直开着的水龙头,水不断的流?开关电源,就是快速的打开、关闭水龙头?
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是开关电源吗?家电中哪些用打开关电源,哪些用线性电源?
7805输出的是开关的还是线性的啊?
写得比较乱,不好意思,请指教。

网友A:
  我试着来帮你解答。
  开关电源是把我们常用的市电通过整流、滤波后通过变压器高频(频率一般在100Khz左右,功率大的1000W左右时候一般在60Khz左右)转换到输出侧,输出侧在进行整流、滤波输出,当然,输出侧加进来反馈给原边的控制器是输出稳定的较好方法。

  线性电源是最简单的电源转换工具。通过工频变压器直接将我们的市电转换为我们想要的低压电(24Vac/12Vac/5Vac),然后通过整流和一系列的稳压得到你想要的电压。

  电脑适配器是开关电源。现在的家电中使用多是开关电源。

  7805属于线性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来帮你解答。
  开关电源是把我们常用的市电通过整流、滤波后通过变压器高频(频率一般在100Khz左 ...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不客气。很高兴能解答你的问题,如有疑惑点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来帮你解答。
  开关电源是把我们常用的市电通过整流、滤波后通过变压器高频(频率一般在100Khz左 ...

尽管在实例上讲你的说法是对的,但那是现象不是本质;

本质是:
正常状态下,负责调整电压的管子工作在线性区的称为线性电源,工作在饱和区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在实例上讲你的说法是对的,但那是现象不是本质;

本质是: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脉冲信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脉冲信号吗?

PWM
PF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PFM
......

哦,多谢!

网友:
建议找些书来看看,虽然一两句话讲不清楚,还是讲一些浅显的区别。本质上来讲,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作用都是电压变换。但是实现的方式不同,所以性能也不同。所以有区别,在设计时根据需要来选择。一般来讲,
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高、电路相对线性电源复杂、输出电流大、输出噪声比线性电源大。
线性电源:转换效率低(取决于输入输出电压差)、电路结构相对简单、输出噪声小、输出电流小、动态调节性能好等。
所以在一些输入输出电压差比较大,需要减少热损耗的地方,一般用开关电源。而对于电流不大,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大,则可以考虑线性电源,可以达到既满足效率,又可以减少电路复杂程度、减少PCB面积的效果。
至于常用的7805,输入线性电源,它的优点就是电路简单成熟、价格便宜,但是输入电压高时效率比较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脉冲信号吗?

开关电源输出的也是直流信号。只是实现输出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管在实例上讲你的说法是对的,但那是现象不是本质;

本质是:

说得轰专业。

网友E:
建议多看些基础的书啊

开关电源不是脉冲信号  只是控制调整电压的管子用的是PWM  PFM 之类的信号  开关电源也是直流信号 只是相对纹波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出的也是直流信号。只是实现输出的方式不一样。

原来不是脉冲信号啊,那8楼的答案是错误的咯?pwm和pfm是控制和反馈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多看些基础的书啊

开关电源不是脉冲信号  只是控制调整电压的管子用的是PWM  PFM 之类的信号  开关 ...

嗯,是该多看书,谢谢啊!

网友:
现在的用电器,除了功放还是线性电源之外,极少。

网友:
春风是电源方面的专家,能有他的解答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