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07-11):
打算设计一个有源滤波电路,用来滤除传感器输出信号中的毛刺和一些高频干扰,另外对那种随机的振动比如短时间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也要有比较好的滤除效果,使信号更加平滑稳定,请问我该选择哪种类型的滤波器呢?是不是低通滤波哪种?对了,我的传感器是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用来称重量的!

网友A:
先对你的采集信号,进行了分析,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滤波器可以滤除无用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你的采集信号,进行了分析,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滤波器可以滤除无用信息啊。 ...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传感器的输出还混杂着50Hz的工频交流电干扰,峰值是40mV,有用信号最大是2.8mV,这种情况可以用低通滤波器解决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  加个50hz的陷波滤波器 ,然后再分析一下敲动的  干扰特点,看能不能用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  加个50hz的陷波滤波器 ,然后再分析一下敲动的  干扰特点,看能不能用低通滤波器. ...

提供一种低通滤波电路,RP1、RP2、RP3可以确定放大倍数:Au=1+(RP2+RP3)/RP1
CP1、CP2确定截止频率(取CP1=CP2):f=1/(2*3.14*PR1*CP1)

帮我看看这个滤波器怎么样啊~

网友A:
你的有用信号带宽是多少啊,你的低通说不定把有用信号也衰减了。况且你没有针对50hz的工频干扰进行衰减啊,最好还是用50Hz,Q值高点的陷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有用信号带宽是多少啊,你的低通说不定把有用信号也衰减了。况且你没有针对50hz的工频干扰进行衰减啊, ...

有用信号的频率在5Hz左右,陷波滤波器只能滤除50Hz那一点,我还想滤除其他的干扰,所以考虑使用低通滤波器。

网友A:
那低通就可以用啊。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是测直流电压,二级几十赫兹低通应没问题。

网友C:
称重量的话对响应速度要求应该不高,把截止频率定低一点就可以滤除你所说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低通就可以用啊。

太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是测直流电压,二级几十赫兹低通应没问题。

是不是二阶低通滤波器,十几赫兹的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重量的话对响应速度要求应该不高,把截止频率定低一点就可以滤除你所说的噪声 ...

除了低通滤波器,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滤除那种短暂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干扰?

网友:
是不是二阶低通滤波器,十几赫兹的截止频率?

一般二阶低通滤波器是每倍频程衰减12db,搭一个试试。其它方式都应归为低通虑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低通滤波器,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滤除那种短暂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干扰? ...

数字信号处理?用AD+MCU,设立一个缓存,对信号组进行判断,尖峰和脉冲直接用平均值替换,然后DA输出。因为信号变化很慢,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滤波效果取决于算法,算法好效果会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信号处理?用AD+MCU,设立一个缓存,对信号组进行判断,尖峰和脉冲直接用平均值替换,然后DA输出。因 ...

我现在这个项目硬件滤波环节比较薄弱,主要依靠软件滤波算法了,不过后面的DA我没用到,因为我最终就是需要获得数字信号~~现在算法还有很多问题,我还会继续优化,找到更好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案!你说的那个方法很试用,效果也不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