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测量,精确到0.5度,用什么方式最经济

楼主(2012-07-11):
PN结?PT100,CU50,NTC,RTC.....?
热水器的水温是用什么方式测量的?有了解的吗?

网友:
18b20,封装一下

网友:
RTC能测温?

网友A:
酒精温度计.
如果要测35--42的以内,用水银体温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酒精温度计.
如果要测35--42的以内,用水银体温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TC+运放+TL431+单片机内置AD

运放不需要,参考源也不需要。只要有个精密电阻做参考就行了。
NTC串精密电阻,接在单片机AD的参考源上
用AD直接测NTC的电压。
AD参考源无需精确,反正只要NTC和精密电阻的比例。
不过要注意,NTC可以轻松超过0.1℃的分辨率,但绝对精度可能没有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能测温?                                                                                 ...

RTC????????

18B20资料:

温度传感器的种类众多,在应用与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场合时 DALLAS(达拉斯)公司
器当仁不让。超小的体积,超低的硬件开消,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附加功能强,使得 D
们普通的电子爱好者来说,DS18B20 的优势更是我们学习单片机技术和开发温度相关的小
作原理和应用可以拓宽您对单片机开发的思路。

DS18B20 的主要特征:   全数字温度转换及输出。   先进的单总线数据通信。   最高 12 位分辨率,精度可达土 0.5摄氏度。   12 位分辨率时的最大工作周期为 750 毫秒。   可选择寄生工作方式。   检测温度范围为–55°C ~+125°C (–67°F ~+257°F)   内置 EEPROM,限温报警功能。   64 位光刻 ROM,内置产品序列号,方便多机挂接。   多样封装形式,适应不同硬件系统。

网友:
0.5度,普通的用NTC就可以满足,想省钱可以参考一下microchip的一个应用指导,用普通IO测温度

网友:
要求够精确的,等有结果学习下

网友:
LM35/LM334

网友:
0.2元的热敏电阻,不用运放,电阻分压,10位AD基本可以达到0.1度.

网友:
sht10,封装一下,超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不需要,参考源也不需要。只要有个精密电阻做参考就行了。
NTC串精密电阻,接在单片机AD的参考源上

这个答案非常好。
我最近有个测温的东西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搭车问问,要分辨(0-100度) 0.1度分辨率有啥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能测温?                                                                                 ...

LZ想说的应该是PTC,不是R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不需要,参考源也不需要。只要有个精密电阻做参考就行了。
NTC串精密电阻,接在单片机AD的参考源上

Mark下,最近家里太阳能热水器出水一会儿热,一会冷,很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