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CC430的多吗?这个芯片可靠吗?

楼主(2012-07-11):
最近在做一个无线方面的装置,要求极低的功耗,原来用的是430单片机+CC1100,后来看到TI出了CC430单片机,比较感兴趣。
但是从一些地方了解到,现在CC430单片机用的不是很普遍,而且世平科技不做这个东西的代理,说是可能有些问题。我现在就比较纠结了,到底CC430现在稳定可靠了吗?有啥问题吗?
市场上的用量怎么样?出了利尔达做代理,还有哪家公司做CC430的代理?

网友:
国外的价格太高,不适合TC低成本策略.
至于质量嘛,可以相信TI的能力.

楼主:
这个芯片国内用量如何?在应用中没有啥大的BUG吧?

楼主:
自己再顶顶。。。着急定方案呀。。。。
另外433MHZ的微型天线有哪些。。。或者PCB天线

楼主:
自己再顶顶。。。看来用CC430的人真是不多呀

网友:
利尔达不是430的国内代理么…

网友A:
这个芯片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编译器请用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编译器请用新版本。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大概多少米一片?
这个CC430的整体功耗是不是要比分体式CC1101+MSP430的功耗低?
看到CC430内部的CC1101可以在SLEEP模式下执行命令,真的非常好,这样还可以降低一部分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大概多少米一片?
这个CC430的整体功耗是不是要比分体式CC1101+MSP430的功耗低?
看到 ...

1、价格和数量有关,5137不会超过20RMB吧,模块的话40-50之间吧,和量也有关系。
2、待机功耗2ua@LPM3吧,分离的我不清楚,但是spi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当然你也可以用ti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价格和数量有关,5137不会超过20RMB吧,模块的话40-50之间吧,和量也有关系。
2、待机功耗2ua@LPM3吧 ...

您感觉这个片子好用吗?我手里有一个别人的模块MSP430+CC2500的,待机功耗1uA。
我现在也是比较纠结到底用分体的还是用一体的,原来自己做过分体的,这次看到CC430比较感兴趣,可是利尔达说这个芯片用的人不多,我怕出问题呀,这是到新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呀,而且还没弄过QFN,原来是用的CC1100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感觉这个片子好用吗?我手里有一个别人的模块MSP430+CC2500的,待机功耗1uA。
我现在也是比较纠结到底 ...

1、不需要买芯片,买利尔达的模块即可,射频很麻烦,小电阻也麻烦、qfn还好,利尔达提供无线模块定制服务的,价格很便宜,没量就别定制啦,买通用即可。
2、待机1ua貌似是不可能的,lpm4不算啊,这个几乎不能用,其实1ua还是2ua对于无线来说概念都差不多。随便找节电池  2ua也能待机20年以上。
3、无线这个东西都不好搞,总体上来说CC430 还算很好搞的,体积又小。当然无线本身就很麻烦,不好测试。

网友(2013-02-22):
最近与TI的一个代理商的技术沟通了解CC430的功耗是极低的,价格貌似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