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一个主站,10个从站,485用光耦隔离,关于485电源隔离有点疑惑
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10个从站485公用一个隔离电源,二是每个从站有一个隔离电源供485,这两种那种好些?如果用第二种方案需要把所有隔离电源共地吗?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网友:
如果各站点相距不远,例如在一个房间内,可以采用方案一
距离过远,电压衰减严重,会影响站点工作

如果因为距离原因不能保证各站点工作电压,此时应采用方案二
地线视现场接地条件,可以不接,具体需要试验论证
另外,各站点间地电位差距较大时,地线不要直接连通,
应采用浮地方案,否则地线会流过大电流甚至烧毁

======================
修改原因:错别字

楼主:
请问浮地方案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