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对讲中,采用4线式的,视频信号采用什么类型的信号?

楼主(2012-07-11):
可视对讲中,室内和室外机之间通过4条线连接,有两条是电源,一条音频,一条是视频。
视频线就一条, 还是普通非屏蔽线,这样也能传输200米吗?抗干扰方面怎么样?

网友:
可视系统好像对视频质量要求不高,只要能够看见一个人影就行了。

网友:
确定传的是音视频模拟信号吗?会不会是差分的数字信号?

网友:
  差分信号最好是用网线来传输,那样抗干扰的能力强些!

网友(2012-08-23):
干扰肯定有的     你这样传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电源干净   其次要保证传输的过程中无大的干绕   建议视频用屏蔽线

网友:
可视对讲系统安装对线材有一定的要求,要短和粗~~~   视频信号的传输在一定的距离内可以使用平行线传输的~~~

网友(2014-10-30):
看过别人的视频信号是通过差分信号来传的,可以达到3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