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VC86E换电池,结果悲剧了 ..

楼主(2012-07-11):
话说这VC86E也是烧电池的货
今天给VC86E换电池
用了金属螺丝刀撬那个9V的电池扣
结果不小心让正负极接触到一起了,还小冒了一个火星
然后就杯具了,还完电池
死活都不显示了
连平时转盘开机嘀的一声也没了。。。
哪位兄弟帮忙看看怎么搞的
这个VC86E也太**脆弱了吧!!!!

可能图片不是很清楚,补上打包地址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了

图面上面有我以前改的REL置零

网友:
电池短路应该不会损坏万用表的

网友:
保险丝都安好?

网友:
順著電源檢查應該是有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