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是否有做热膜风速仪的朋友啊?一起讨论

楼主(2012-07-11):
主要讨论热线,或热膜风速测量。或叫气体流量检测仪

像金属丝那种,找过很久一直买不到。所以现在用的基本上是PT20 + PT1000

测量原理就是:常温下对PT20加热,当有风速时,会将热量带走,将带走的热量转换为风速关系

难点是,这个热量如何测量,及转换关系如何确定

目前用的拟合数据,分段求,效率实在太低。不知道有朋友做这一行吗,共同讨论下啊

呆会上网上找的资料!

楼主:
利润相当高啊,没人做吗?
成本就二电阻,加几几个运放+单片机不足50元吧

国外的基本上5000--6000一个,所以国内市场非常好啊

网友A:
霍尼韦尔有这个传感器卖,主要用在呼吸机,麻醉机里,量程都不大。LZ这个量程有多少?

网友:
我们公司和计量院合作写过这方面的书

网友:
这个是帮别人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找到的一些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们有热膜风速用的感测芯片呀,目前在量产的是替代霍尼韦尔的产品,感测芯片上有加热器和测温元件,霍尼韦尔的产品不防水,进水就完蛋,我们的没事,
请看防水演示:http://my.tv.sohu.com/u/vw/17933266
话说风速计没那么贵吧,淘宝上才60多元一台,5%的精度。

我们原打算找做风速的合作,找到淘宝上的价格感觉做没意思,
就没有继续联系了。
原来了解到做风速计需要一个小型风洞,大概是10万元,国内有几家在卖这玩意。
有啥问题请留言。
你是那个公司

网友:
刚才没有添加附件,不好意思,这个是我写论文的所有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文件有点大,所以分了3个文件夹。

网友:
视频中的传感器有资料么?

网友B:
当然有,俺们就是做质量流量传感器的。
这个是与霍尼韦尔兼容的型号:F1012_NL ,NL是非线性的意思,输出曲线是多项式拟合霍尼韦尔的,精度、互换性比他们稍好,不过功耗也比他们的大些。
这个是我们推荐的线性电压输出型号:F1012,精度为2.5%FS,量程可以指定,最小10ml/mim,最大30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尼韦尔有这个传感器卖,主要用在呼吸机,麻醉机里,量程都不大。LZ这个量程有多少? ...

0-7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俺们就是做质量流量传感器的。
这个是与霍尼韦尔兼容的型号:F1012_NL ,NL是非线性的意思,输出曲 ...

你那种应该是属于皮托管式的,要二个皮管,这个用的确实不多,不是很方便哦,我们也在做用的都是瑞士的传感器SDP1108_SDP2108,300多一个的传感器,这个线性非常好

主要是热式的难做啊,也是卖最好的,插入管道的那种,国内应该没几家在做这个

我们目前小公司,目前风速一年能卖个几千支吧,但做起来确实很有难度

目前曲线6次数据拟合,准是准了,调试很麻烦,一天也调不了几个

因为用铂电阻做的,影响因素很大,一致性不好,所以目前在改版~~~很痛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种应该是属于皮托管式的,要二个皮管,这个用的确实不多,不是很方便哦,我们也在做用的都是瑞士的传 ...

你那种应该是属于皮托管式的,要二个皮管,这个用的确实不多,不是很方便哦,我们也在做用的都是瑞士的传感器SDP1108_SDP2108,300多一个的传感器,这个线性非常

我传那个不是风速计,是我们做的热式质量流量计,加个管壳是流量计,去掉管壳就是风速计。SDP1108是微差压传感器,不是直接测风速的,需要转换,另外这个工作温度只有0-50度吧。
主要是热式的难做啊,也是卖最好的,插入管道的那种,国内应该没几家在做这个

这玩意不难呀,就是拟合曲线、多点标定。
我们目前小公司,目前风速一年能卖个几千支吧,平均700元一支,大量程2000一支,利润在那里,但做起来确实很有难度
看这个情况,有可能我们会合作。
目前曲线6次数据拟合,准是准了,调试很麻烦,一天也调不了几个
效率没有那么低吧?我们是16点标定,一个工位一天至少做200只,月合5000只左右。
因为用铂电阻做的,影响因素很大,一致性不好,所以目前在改版~~~很痛苦啊

网友:
我们也打算做这个东西,目前摸索中

网友:
还有这种方式侧流速,涨见识了

楼主:
产品目前改版,有大量订单,因为调试问题,导致交货一直拖延。这次决定花时间改,尽量达到二分钟能调试一个就好了

楼主:
网上资料

网友C:
由于国内工艺水平,使用铂金丝材料的热式质量流量传感器有很多影响因素

1        传感器接口处漏气
2        传感器易受振动影响
3        传感器绝源阻抗降低
4        流场对传感信号的影响
5        工作压力对传感信号的影响
6        传感器增益低
7        对温度补偿的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国内工艺水平,使用铂金丝材料的热式质量流量传感器有很多影响因素

1        传感器接口处漏气

比如传感器增益

如下图,某国产试验产品探头与EPI流量探头进行加热功率和传感丝敏感度的对比,加热同样是Pt50,传感同样是Pt500,只是由于封装的技术导致国产探头需要很大的加热功率,才能使传感丝有一定的温升,而且还不及EPI较低加热功率下的传感丝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国内工艺水平,使用铂金丝材料的热式质量流量传感器有很多影响因素

1        传感器接口处漏气

我们的是MEMS的,接口处不会漏气。是美国百思发生产的MEMS芯片,抗水是他的独特优势。附件是芯片的资料

网友:
除了铂丝,还有没有正温度系数很高的合金丝,一般也叫热丝,在色谱仪和真空计中有用,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D(2013-07-23):
学习下·最近在做热线探头··

网友:
普通热线式风速仪多少钱?

网友:
这个,都不考虑湿度的么,空气中水蒸气热容量很大,同样风速,带走热量完全不同啊,要跟湿度计一起做矫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最近在做热线探头··

请问热线哪有卖?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热线哪有卖?

不就是铂金丝嘛,我们有20um、30um白金线圈。

网友E:
这传感器很便宜的,汽车进气道就在用,批量大 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热线哪有卖?

热线的成品,没发现有单独出售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铂金丝嘛,我们有20um、30um白金线圈。

钨丝,和白金丝那个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传感器很便宜的,汽车进气道就在用,批量大 低成本

求连接~

网友F(2016-03-02):
引用 网友B:
你那种应该是属于皮托管式的,要二个皮管,这个用的确实不多,不是很方便哦,我们也在做用的都是瑞士的传 ...

你们公司是哪家?我们想了解风速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们公司是哪家?我们想了解风速传感器

超声波 微差压 热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超声波 微差压 热膜?

寻求一款体积小的,在户外开放式环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寻求一款体积小的,在户外开放式环境使用,

收发一体超声波风速探头 体积可以?

网友:
有资料吗?可以发给我吗?1577188147@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寻求一款体积小的,在户外开放式环境使用,

MEMS热膜风速计体积非常小,加上外壳只有几个厘米,价格也比较便宜,只有几十块钱。

你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寻求一款体积小的,在户外开放式环境使用,

你的使用环境就有问题  户外开放式使用,那你就找风杯好了,其它都不适合你。。风杯还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MEMS热膜风速计体积非常小,加上外壳只有几个厘米,价格也比较便宜,只有几十块钱。

你做什么用呢?  ...

做户外风速的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H:
MEMS热膜风速计体积非常小,加上外壳只有几个厘米,价格也比较便宜,只有几十块钱。

你做什么用呢?  ...

MEMS热膜风速计这个有厂家供货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EMS热膜风速计这个有厂家供货吗?

不知你具体做什么用途,对风速计具体要求是什么。
比对量程、精度、价格、体积、功耗、显示、信号接口等等。

网友:
同样用于户外,有1-2万的超声波风速计、也有几千块钱的热线、热膜风速计,还有几十块钱的风速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知你具体做什么用途,对风速计具体要求是什么。
比对量程、精度、价格、体积、功耗、显示、信号接口等 ...

量程:0-60米/秒,360°,
分辨力:0.1米/秒;
准确度:正负(0.5+0.03V)米/秒,V为标准风速值
价格:1000以内;
体积:小于5cm*5cm*5cm;
功耗小于:1W,
无显示;
接口:RS232 OR RS485
无机械活动部件(不想使用风杯,)
IP65防护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程:0-60米/秒,360°,
分辨力:0.1米/秒;
准确度:正负(0.5+0.03V)米/秒,V为标准风速值

你看看TSI的风速计,他上面那个传感器估计适合你

TSI的好像是1w多一个,,你这个要是能做出来,那风杯这个市场就终结在你手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TSI的风速计,他上面那个传感器估计适合你

TSI的好像是1w多一个,,你这个要是能做出来,那风杯这 ...

这个我不会自己去做的,我只是选用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TSI的风速计,他上面那个传感器估计适合你

TSI的好像是1w多一个,,你这个要是能做出来,那风杯这 ...

风杯的优势是无方向性、低成本,目前别的技术还无法取代。

超声波的价格贵,热式的有方向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程:0-60米/秒,360°,
分辨力:0.1米/秒;
准确度:正负(0.5+0.03V)米/秒,V为标准风速值

量程:0-60米/秒,360°,
分辨力:0.1米/秒;
准确度:正负(0.5+0.03V)米/秒,V为标准风速值,  @@@@
价格:1000以内;
体积:小于5cm*5cm*5cm;
功耗小于:1W,
无显示;
接口:RS232 OR RS485
无机械活动部件(不想使用风杯,)
IP65防护等级;

你这个要求高了吧,几万块钱的超声波风速计才5%-10%精度,量程也才40米/秒,怪不得楼上说这玩意做出来风杯就不用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程:0-60米/秒,360°,
分辨力:0.1米/秒;
准确度:正负(0.5+0.03V)米/秒,V为标准风速值

你说的,现在主流的是超声波的吧。

网友I:
好像没几万吧,有不等的,几千到几万吧。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I:
好像没几万吧,有不等的,几千到几万吧。

几百到几万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铂金丝嘛,我们有20um、30um白金线圈。

风速仪用的铂金丝哪有卖知道吗?想买点样....找了一圈找不到

网友:
风速仪有做出成品吗?
热膜 或 热线 哪能买到?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高的利润吧。热式流量开关这种东西国内小厂家多的多的是,几百到一千都有,国内一般的电磁流量计才2-3千。热式流量开关我以前也做过,用普通金属膜电阻加热,用热敏电阻测量。用单片机内置ADC采集电压然后做个换算,再根据不同介质标定一下,能在一定范围内线性输出。不过线性比较差。

网友:
气体分析的微流量传感器有做吗?

应该是类似这种热式的技术,但找不到更多资料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