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复位芯片

楼主(2012-07-11):
如题,使用msp430f149,各项功能已经基本调通,但是上电复位这块确实有点问题,现在相加一个复位芯片,如MAX809,但是功耗太大,17uA,而我这边要求休眠时整机功耗不超过10uA,有没有低功耗的复位芯片推荐呢

网友:
自己不是有看门狗么 还要复位芯片么

楼主:
复位芯片是保证上电复位的,目前查到sp809手册上的功耗还是比较低的,拿到样品试试

楼主:
把SP809焊上去了,确实可以解决上电复位这个问题,功能增加了1uA多点,还可以接受!

网友(2013-06-07):
Rohm的bd46XXX
少于1uA的

楼主:
有这么低,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A:
RC复位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复位不行吗?

基本所有MSP430系统都有RC复位,主要是1系列的,掉电很久不能复位(在低功耗系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所有MSP430系统都有RC复位,主要是1系列的,掉电很久不能复位(在低功耗系统中) ...

原来是这样。。。。。功耗太低了也有烦恼

网友:
SP809看手册说的,这功耗确实够低了,收藏了!
顺便问下,有同样uA等级的硬件看门狗芯片没?

楼主:
这么低功耗的硬件看门狗还没碰到,如果谁有希望可以推荐下

网友:
Mark,后面有用。谢谢!

网友(2013-08-26):
推荐使用MAX823A

网友:
也可以用CAT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