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桨共轴直升机开发

楼主(2012-07-11):
本人新手,在试着开发一款 双桨共轴直升机,用的村田的陀螺仪,现在飞行状态基本OK,但在转弯飞行到平飞时,尾巴会有回弹现象,请问坛中高手是哪方面引起的,如果能够提供完整源代码的高手,提供一定的报酬,谢谢。

网友:
暂时关积分

网友:
陀螺仪是不是本身就会回弹?我不懂瞎问一下。快够50分啦。

网友:
转弯回中会出现回弹现象可能是处理速度不够引起的,陀螺仪处理速度一般要达到1KHZ,最少也要500HZ才够平稳。

网友:
这种锁尾肯定是不能积分的

网友:
你的现象应该是P小了,反应速度没跟上

网友:
我原来做的飞机,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后来,记得在转弯后,清积分项,重新积分,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还做共轴双桨直升机?还用村田的陀螺仪?
不知道你是自己玩,还是公司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还做共轴双桨直升机?还用村田的陀螺仪?
不知道你是自己玩,还是公司做? ...

估计是跟进的企业。

都是抄袭。其实即便是单桨机型也有陀螺仪响应问题。二轴三轴的陀螺算法上更加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跟进的企业。

都是抄袭。其实即便是单桨机型也有陀螺仪响应问题。二轴三轴的陀螺算法上更加麻烦吧 ...

其实核心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