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低导通电阻小电流和小电压低成本的模拟双向开...

楼主(2012-07-11):
大家用过低导通电阻小电流和小电压低成本的模拟双向开关?

想用来切换电容的充放电用,电压、电流都没要求,导通电阻小于1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反串。

谢谢,这样开关控制会不会麻烦呢?

网友B:
试试PI5C3253L

网友:
MOS漏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PI5C3253L

谢谢,片子好买吗,大致什么价格,淘宝上没查到有成交记录,是不是有点冷?

网友:
继电器,好买、便宜、导通电阻低...........................................

网友:
sgm4157看起来不错

网友:
4066的飘过,你到底要多低的电阻?

网友C:
果断继电器啊。简单使用,便宜

网友:
ADG884BRMZ,价格,电阻都还可以,只是好像买不到最近年份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继电器啊。简单使用,便宜

继电器小信号的时候接触可靠性不是很好,除非是湿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片子好买吗,大致什么价格,淘宝上没查到有成交记录,是不是有点冷? ...

那个牌子太冷了,Fairchild的FST3253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