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一定需要外部复位芯片吗?

楼主(2012-07-11):
我用的LPC1768,原来接的外部复位芯片是CAT811S。现在把CAT811S去掉,它也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上电复位进行复位并使LPC1768正常工作。RST引脚只是接了个10K欧的上拉电阻到3.3V。请问大家,如果我无需对LPC1768这个芯片进行JTAG调试,那CAT811S这个芯片是否可以不要?

网友:
ARM不需要外置的复位电路,顶多一个外置的RC或者仅仅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

楼主:
这是网上摘抄的一句话,"使用处理器集成的POR也会产生一些困难。这种POR经常会遭遇精度差和较低电压下出现的一些问
题。而且,许多内部POR被设定为只在上电时提供复位,而在电网欠压期间,电源电压的轻微跌落不会引发复
位。有些制造商建议增加分立电路来适应这种情况。"
现在我用的LPC1768,内部就有掉电复位,是否就不需要外部复位电路呢?目前,我就是用的一个上拉电阻,因为我感觉RC不可靠。

网友:
RC不可靠?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温度会影响电容,从而影响复位的时间

网友(2013-08-28):
我们一般是加一个上电复位芯片

网友:
上电复位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2014-10-23):
找了半天低功耗复位IC,这里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发错了
留一下我找到的芯片吧  ME2805

网友:
从来没用过复位芯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