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1.3)飞控的红LED,和黄LED一个亮一个闪,收不到遥控器..3

楼主(2012-07-11):
1.用的天地飞 6C 的遥控器
2.用的pitolan PPM解码板,通过示波器,看到了整合到一起的波形
3.通电的时候红灯不量,过个几秒红灯亮了就不灭了,不管怎么弄,都是这样
4.飞控的程序是0.74的.

大伙帮忙看看,这个是为什么,好吗?

网友:
接线有没有可能错啊?能不能拍些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错啊,按照您的图片接的啊.
我截图上来吧.

楼主:
上传了,请帮我看看.

看这个个视频,板子上好像飞了两条线,我不确认是和我一样的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1NzY1OTYw.html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PPM板上的灯是什么状态?常亮? 闪?

楼主:
一直在闪烁,不管遥控器怎么弄,示波器的波形虽然会跟着改变,可是这个灯闪的频率好像不会发生改变的.

网友:
PPM板灯在闪,基本说明PPM板是工作正常,下面要把飞控板连上MK-TOOL上看报什么错误了。

楼主:
PPM应该是正常的了,我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到遥控动不同的地方,方波的占空比会变化.
是通过Debug的那个文本界面,还是通过有图形的那个界面看呢,我在Debug窗口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提示啊.
另外,坛子里面说遥控的帖子比较少,有没有详细点介绍遥控和四轴操作的帖子呢?

网友A:
Debug的那个文本界面只有刚上电的一段启动信息是可以看出来的,你可以接好后,加电,然后可以看到启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的那个文本界面只有刚上电的一段启动信息是可以看出来的,你可以接好后,加电,然后可以看到启动信息 ...

我现在没有接电调,现在用两个不同的版本.0.64 和0.74 打印信息如下

网友:
那现在就比较清楚了,你0.74的启动信息显示与四个电调通信不上,当然红灯亮了。

楼主:
我接了电调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拆下飞控板仔细研究,研究,看看问题出在哪.今天用了几个版本的程序编译烧进去,大了一些调试信息,非常的奇怪,好像PIND 7 收不到数据.

网友:
PIND 7  是什么?

网友:
接上电调时,电调上的灯是什么状态?

楼主:
电调都是正常的,通过Tool马达测试,4个都可以正常控制速度.
现在不知道到底的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1.3 的板子,最好用哪个版本的hex呢. 另外,你这里还有没有1.3的板子啊

网友:
用高版本的都可以,只要启动信息显示认出来是1.3就OK了,但看你上面用那个0.68认出来是1.1就不行了。 我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清空了所有东西了。

楼主:
好吧,还是谢谢了.
我现在用了0.88的版本了,再研究研究程序.
感觉新的版本设置是越来越多了,我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