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小清闲之2 :MDK+2440裸奔外部中断,启动代码自己写!

楼主(2012-07-11):
一直断断续续的学习2440,对linux和uboot还不了解,也不习惯他们的开发方式,所以一直再裸奔 ,熟悉之后自己写个bootloader。

刚开始一直用keil的启动代码,可是就是感觉不爽(异步总线模式一设置就死机),代码不运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网上翻阅大量高手的学习笔记后自己也尝试写了(具体来说应该是借鉴并修改简化)一份启动代码,
启动代码汇编和c语言都有,堆栈和中断向量部分用汇编,其余配置全部用C编写,启动代码有大量注释,简洁明了,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自我感觉比起网上流行的2440init.s爽了不少,合适裸奔

说明:这个程序完全运行在内部4k ram中,没有使用外部RAM,运行后GPF5~7上接LED会闪烁,串口0一秒发送一个A字符(115200波特率),按键接在外部中断0上,按一次发送一个B字符。

上工程文件和设置说明,欢迎跟我一样学习2440的菜鸟下载学习 ,按照下面设置,直接点debug按钮即可运行,程序自动下载到内部4k RAM

问题:学习中断过程中刚开始按键能进入中断,放开后就死机了,检查了好久没头绪,怀疑是中断时没保存PC值等导致中断返回后找不到门,后来查看很多资料发现了MDK下写中断程序有 __irq 这个关键字,于是在中断函数后面加上这个关键字就ok了,void IRQ_Handler(void) __irq,一直用stm32都没加这个都使用正常,为什么到了2440就必须加这个呢?

网友:
顶,顶,,,,最近一直研究.还真不习惯linux下开发,最让人烦的是要学GCC  MAKEFILE.

网友A:
想请教楼主,我写的裸奔程序为什么用jlink仿真器仿真点击运行没现象,烧写后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楼主,我写的裸奔程序为什么用jlink仿真器仿真点击运行没现象,烧写后可以运行 ...

仿真要先下载一个extram.ini,我的的截图里面有设置

网友B:
楼主注释的非常详细。but,,,编译有错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释的非常详细。but,,,编译有错误。如图:

那个是hex转bin的编译命令你按照你的编译生成的hex路径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hex转bin的编译命令你按照你的编译生成的hex路径设置一下就行了

谢谢。我的keil在D盘,改过来就OK了。还有软件仿真跑不起来,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keil在D盘,改过来就OK了。还有软件仿真跑不起来,有办法吗?

EXT_RAM.ini里面还有一个路径也要跟你的工程文件路径一致

网友:
谢楼主·打算从裸奔开始学起·

网友:
我没裸过,怎么开始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跟着楼主学裸奔吧,楼主收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跟着楼主学裸奔吧,楼主收我不》?

现在已经不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不裸了

那我诚心跟楼主穿裤子呗?收了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诚心跟楼主穿裤子呗?收了我吧?

我刚又把ucgui移植上去了,等下去下载吧,稍后上传

网友(2012-10-26):
顶楼主,没穿裤子的经过

网友D(2013-03-18):
你好,看了你的2440自动代码的分析,觉得很受益,感觉底层还有很多知识需要了解,不像以前根本就没有钻进去,学的很浅显,谢谢!怎么访问你的其他的博文,我的qq 345132215 可以加你的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看了你的2440自动代码的分析,觉得很受益,感觉底层还有很多知识需要了解,不像以前根本就没有钻进去 ...

点我的ID就行了

网友E:
我裸奔 arm9 有两个月了,用自带代码实现 了串口,IIC ,按键,led  等等,唯独  中断不能实现,郁闷啊. 一直想用MDK自带的启动代码实现中断 ,但又不知道如何修改原代码实现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裸奔 arm9 有两个月了,用自带代码实现 了串口,IIC ,按键,led  等等,唯独  中断不能实现,郁闷啊. 一直想用 ...

参考我的启动代码,原理是一样的,中断有个总入口,然后再按中断标志判断是哪个外设来了中断

网友F:
楼主生成BIN的路径为什么是反斜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生成BIN的路径为什么是反斜杠的呢

这个命令百度来的,具体为什么我没研究

网友G:
楼主,你当初是不是也出现了调试时,寄存器的值不改变?这难道是启动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当初是不是也出现了调试时,寄存器的值不改变?这难道是启动代码的问题? ...

暂时没发现你说的问题,你可以先禁止优化看看

网友H:
楼主的代码是不是在RAM中运行就进不了中断了?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代码是不是在RAM中运行就进不了中断了?请教下。

可以 正常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正常中断

我下载工程打开后什么都不改动,在TQ2440上进不了中断。
哪里需要修改呢?

网友:
下载学习了楼主的代码 ,发现 用MDK 在线调试时 PC指针是从0 开始 执行 .我的真正的地址是从0x30000000 开始的  请问这个应该如何做修改??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原MDK  s3c2440.s文件下实现中断,忘楼主给以指点.

网友E:
我已经实现了用自带启动代码实现中断,其实是相当的简单,只是我们不太会使用MDK导致的!,详情见我的博客  2440 中断过程分析 (MDK 自带启动代码实现中断)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2013-10-06):
楼主,我的GT2440用的MDK 的启动代码,但是主频始终只有12MHz。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找到原因。可不可以帮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GT2440用的MDK 的启动代码,但是主频始终只有12MHz。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找到原因。可不可以帮 ...

时钟可以在启动完后再设置

网友(2014-03-14):
在Micro2440上可以运行,在RAM内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实现了用自带启动代码实现中断,其实是相当的简单,只是我们不太会使用MDK导致的!,详情见我的博客  244 ...

你好,我最近正在用MDK写2440的裸机程序,能不能麻烦你给发一份中断的工程文件,谢谢邮箱870437505@qq.com

网友:
心得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4-09-29):
楼主,你好,启动代码里哪里允许了IRQ中断,默认是禁止的吧?还有,假如我要在c应用程序里使能和禁止IRQ中断,该怎么做?

网友:
初始化中不是禁止了所有中断吗?怎么还能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
看错了 ,在汇编中 有初始化。
对了,为什么不可以单步调试呢?一单步,程序就飞了

网友:
关于楼主最后提出的问题:2440是基于ARM9的,他的中断机制与一般的函数调用不一样(返回),所以在写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要加上关键字,让编译器特殊处理;楼主用的stm32应该是cortex-m系列的内核,cortex系列的处理器采用了新的中断模型,往往可以去掉“ __irq”关键字。具体可以看看《cortex-m3权威指南》。

网友:
谁有smdk6410的资料吗,,,,需要一份,谢谢咯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过不了多久我也学习这个,现在还没有赶上这个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