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需要做个模具,能做的请进看下

楼主(2012-07-11):
我要把大张的塑料板上裁成2.4*2cm大小的塑料片,以前用裁纸刀的,看了一下,在坛子里问了一下,好像可以用“手啤机”这种东西,淘宝上一搜大把,七八十元。
问题是可能需要做个模具,做模具的朝我要图纸,我又不太会,,,,,就有点犯难了,哪位可以代做一下,不胜感谢

如果有其他方案推荐一下也好,要便宜的,呵呵,用不了多少

网友:
"手啤机"就是手压式冲床吧?
图纸你就拿切好的塑料片给他,说清楚要求就行,很简单。
自制刀模:
上模:两片2.4x2x0.5cm、两片2x2x0.5cm的45号钢片,拼出内部长宽为2.4x2cm的长方形。焊在铁块上。开单面刃,斜刃面向外。刀刃烧红立即浸机油热处理,再精磨。
下模:就是和上模焊刀刃的铁块一样,只是接触面要磨平。
压几次,还要一根筷子从上模捅出塑料片

楼主:
多谢楼上的。。。尤其是自制刀模的,可是我没这个条件啊,我不是做机械的,这方面什么资源都没有,钢片我就不知道哪弄去,焊也得去找外面,开刃、烧红。。。都不行

还是找个朋友代我做了,我出点钱,算是请客答谢。。。

网友:
只有塑料片是软的,才可以用冲模,否则就会造成塑料片开裂。

如果能用冲压来裁断,就可以请人加工。但是这样冲掉需要的部分后,要留下废片。

切下的薄片大约还需要用胶粘。若能有一定批量,最好还是改设计,用注塑,把连接部分一道解决。若批量小,并且不愿意浪费料,可以考虑用热丝配合靠板来切割,这样也能切多数硬塑料(非热固型)。

楼主:
回楼上,塑料片是软的,而且很薄,0.3mm厚。不想请人加工,因为常年用,用量又不大,目前一年几千个,不到一万,还分2个品种。留下点废料我是知道的。热丝也要一套设备,我这什么都没有,我做电子的。还有,这是聚四氟乙烯,耐高温的,不知道热丝好用不

"手啤机"就是手压式冲床,对的。那东西七八十块钱,就差个刀模,我觉得应该是相对简单廉价的方案了

楼主:
人好少啊。。。我的帖子既没人回,也不沉底。。。。

网友A(2012-10-31):
引用 楼主:
人好少啊。。。我的帖子既没人回,也不沉底。。。。

这个模具费用要超过那个手压机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具费用要超过那个手压机好多的

印PVC标签的时候,如果切圆角,厂家说就要另外开模具,我觉得是不是和这种很类似啊,那个只加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PVC标签的时候,如果切圆角,厂家说就要另外开模具,我觉得是不是和这种很类似啊,那个只加几十块钱 ...

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