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与服务器建立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sim300与服务器建立连接后,服务器就能显示模块的IP地址了吗?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啊,是sim300能实现发送IP地址这个功能还是服务器端解包得到的呢,需要用到单片机与sim300的串口通信,对这个不是很明白,希望有大侠能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A:
socket编程懂不?包里肯定会有目的地址和远端地址,你在应用层写代码,就能直接拿到ip的,不过这个ip是外网的ip,不是模块的内网ip!

网友B:
有本书《TCP/IP技术大全》,网上电子版很容易下。。。
当年俺在china-pub上下了好多东西,漏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ket编程懂不?包里肯定会有目的地址和远端地址,你在应用层写代码,就能直接拿到ip的,不过这个ip是外网 ...

嗯啊,那如果我想获得它的内网IP呢,AT+CIFSR这条AT指令是可以获得sim300的内网IP的,我就是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单片机先保存下sim300的内网IP地址,然后在打包由sim300发给服务器,让服务器同时显示内外网IP,还是有其他办法啊,我只是自己片面的想想的,不知道可行不,刚接触这个,所以比较菜,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本书《TCP/IP技术大全》,网上电子版很容易下。。。
当年俺在china-pub上下了好多东西,漏洞哈··{:titt ...

嗯啊,谢谢,我去下来看看~

网友A:
你只能通过AT+CIFSR获得内网的ip然后发给远端服务器,其实内网ip也没啥用啊,除非你要模块间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本书《TCP/IP技术大全》,网上电子版很容易下。。。
当年俺在china-pub上下了好多东西,漏洞哈··{:titt ...

现在不行了吧?  试读然后全复制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通过AT+CIFSR获得内网的ip然后发给远端服务器,其实内网ip也没啥用啊,除非你要模块间通讯! ...

进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步很大

网友:
eliachen   说的也是.内网IP没什么用的.每次都会变.如果想要知道.读出后当心跳包发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