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控制加热器定时启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2-07-11):
本人 接触单片机不久,想做一个东西,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侠相助,。51单片机做控制器,控制可控硅定时 通断,可控硅控制电器启动和停止,,。就是想做一个晚上可以设定时间 到早晨可以自动启动的 加热器,手头 现有51 单片机开发版一块,89S52  STC12C5A16S2   2块,面包板一块 BTA20  双向可控硅一个,青个位高手出出主意 ,,帮着参谋参谋,!!!

楼主:
进来看看 帮着 参谋参谋,

网友:
LZ的标题如果改为“请教:51控制加热器定时启动的实现方法...”结果可能要好得多....

楼主:
改了 ,,谢谢 指点

网友A:
成品的时间预约开关插座也就30元左右,LZ想用又想练手单片机,自己做个也简单,
简单低本的话用阻容降压供电,不熟悉阻容降压供电建议用开关电源(手机/mp3/mp4的适配器、充电器……)算了,体积是大了些但安全,
可控硅用MOC系列光耦(如:具有过零触发的MOC3063)隔离驱动,驱动电路图MOC3063资料里面有,(如果用阻容降压供电就没必要光耦),
显示器(如:LCD5110、LCD1602……),
时钟芯片(DS1302、PCF8563……),像DS1302内部有31字节的静态RAM,用来保存设置很不错,也可以用STC内部的EEPROM保存……

觉得单片机麻烦,就淘宝买个10元的PJ-62C型多功能定时模块,加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直接使用,PJ-62C模块简介:
每天10组编程定时(10开10关),可日控或周控循环(可实现每天不同定时设置),时间显示(时分秒星期),工作电压:1.5V,静态耗电流:小于或等于3uA
具体资料和电路链接:PJ-62C多功能微电脑可编程定时模块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留个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时间预约开关插座也就30元左右,LZ想用又想练手单片机,自己做个也简单,
简单低本的话用阻容降压供 ...

好像路灯控制器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KG-316T最省事

楼主:
谢谢诸位 热心,,特别感谢5楼的前辈,,还有6楼个 GG我地邮箱是  cfgjbbc@126.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