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楼主(2012-07-11):
DS1302时钟,一上电为什么会发烫?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对对管脚,估计是哪短路了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发热的问题。换了一个批次的芯片解决的。貌似是国产芯片的问题。经常遇到。现在都不敢用这个芯片改用其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管脚,估计是哪短路了

不是短路,电路都是用经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发热的问题。换了一个批次的芯片解决的。貌似是国产芯片的问题。经常遇到。现在都不敢用这个芯 ...

那有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没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换芯片。换另一个批次的或者进口的看看。这个芯片发热还挺猛的,我第一次在面包板上搭的测试电路结果把面包板都给烧焦了,手也差点烫伤。伤不起。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换进口的好了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电池与电源上电顺序不对也会发热的。

网友:
有没有装反啊

网友:
这颗料国产假的很多,买的时候注意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