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ygui demo 视频

楼主(2012-07-11):
做了一个小小的效果视频,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但也能看,将就吧,迟些再拍好一点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2MzIyODQ4.html

网友:
占楼,先去看看。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2MzIyODQ4.html

网友:
使用了双缓冲,效果确实不错,不过这样内存占用太大了,必须要外扩RAM

网友:
非常 好 支持djyos 希望早一天用上

网友A:
GUI更重要的是控件是否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更重要的是控件是否丰富。

丰富的控件只是工作量的问题,把架子搭好了,找个最普通的程序员就可以不断地增加。
但底层显示效果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上面的视频中,仅仅展示了djyos的一部分效果,以后会陆续出一系列视频。

网友A:
   djygui  准备开源么?
  是否可脱离djyos运行?

网友B:
应该是适合SDRAM直接刷屏的,不适合小系统,你一个外扩2M sram的板子才能运行

网友:
楼主终于出关了    不容易 啊

网友:
顶楼主,显示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适合SDRAM直接刷屏的,不适合小系统,你一个外扩2M sram的板子才能运行 ...

djygui也适合不外扩ram的情况,只是功能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ygui  准备开源么?
  是否可脱离djyos运行?

公开源代码。
但不能脱离djyos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ygui  准备开源么?
  是否可脱离djyos运行?

djyos不仅仅gui优秀,中断管理、事件调度器等模块更加优秀,你不想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