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下载器,把之前的演示板ISP改了,可连接,但不能烧录

楼主(2012-07-12):
如题~~~
当点写FLSH时,提示芯片擦除失败,这是为何?
当点读FLSH时,可以进行,但读出来的数全是00,后面跟着的是FF
读熔丝时的值是:
外部中断使能位(使能),
ISP/LOCK使能位(解锁),
熔丝配置使能位(禁用),
RC时钟校准配置(3F),

而改用仿真器来下载反而没事,提示OK

网友:
还没有用过下载器,不知道~~~

网友:
我的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已经跟技术员联系了,正在解决中...
不值得什么高兴的事,没心思上图

楼主:
今天又收到一个ISP下载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可以成功下载代码了
原因也不是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注意:用我手提本本自带USB接口怎么也不成功,后来改用壹个一拖四的USB扩展接口神奇般的成功了~~~而且经过多次读写验证,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次失败的.

网友B:
LZ,我也出现你说的问题,请问后来有没有发现什么原因

而且,下载的时候,总会出现“Can't go into the SPI serial programming mode”

不能下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也出现你说的问题,请问后来有没有发现什么原因

而且,下载的时候,总会出现“Can't go into the SP ...

你是用WIN7,我是用XP的,看起来现象都差不多,这可能要等以后的版本再改进了,

我用笔记本自带USB没有一次成功的,后来接到USB扩展接口反而行了,不过最新测试结果在开始几次下载失败,但点了几次后又成功了,成功之后又稳定起来了,真是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WIN7,我是用XP的,看起来现象都差不多,这可能要等以后的版本再改进了,

我用笔记本自带USB没有一次 ...

看看这里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558-1-1.html

LGT官方人员已经回应,是对WIN7 支持不好,32bit 的听说没问题 ,

但是我64bit 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