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模拟干电池的电源,产品测试经常要用到,直.....

楼主(2012-07-12):
池费钱不说,还不环保,有可以替代干电池的外置电源吗

网友:
有电池模拟器嘛

网友:
不懂啥意思。

你是要模拟干电池的特性么?

网友:
难道是指纹波吗?那估计难度太大了。。。

网友:
模拟一般充电电池容易,模拟干电池貌似难,,但不解为何要模拟干电池,

网友:
干电池和充电电池差不多,只是功率小很多。都是恒压源+内阻-----内阻是个变量,麻烦的东东。
碳性,碱性差异很大。

楼主:
测试用干电池才能试产品的功能,直接用直流电源没法测到产品实际使用时的效果

网友:
要模拟干电池的放电曲线有点麻烦,要模拟干电池的纹波曲线直接用铅酸电池加个电阻就可以了,干电池内阻高点所以串个电阻,具体多少量下短路电流大致算下就行了,反正不同干电池内阻差异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