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问谁用过S型拉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2-07-12):
S型拉压力传感器内部应该就等效为惠斯顿电桥,它出来的应该是差分的电压信号,不知道这个电压信号一般变化范围是多少?没有负电压出现吧?出来的信号需要再接一些放大等电路吗?

网友A:
你说的没错,这类传感器输出灵敏度一般为2mv/v,输出阻抗一般为350Ω。既然为差分输出必有负值,一般输出拉为正,压输出为负。
因输出为μV级放大电路取决你所采用的AD转换芯片了。

网友:
用过  24位AD转换做,没有做完,貌似飘的厉害,传感器还是买贵点的 好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这类传感器输出灵敏度一般为2mv/v,输出阻抗一般为350Ω。既然为差分输出必有负值,一般输出拉 ...

那在这个传感器后续处理电路中,还要做个提升电压了?否则负电压一般AD无法采集。

网友B:
一般灵敏度1.5~3mv,阻抗有6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灵敏度1.5~3mv,阻抗有600欧的

你好,这个灵敏度指什么?压力变化多少,会有这么多输出?另外很多资料上写的是2mv/v类似这样的灵敏度,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灵敏度指什么?压力变化多少,会有这么多输出?另外很多资料上写的是2mv/v类似这样的灵敏度, ...

2mv/V表示桥源(传感器激励)若是1V,满量程输出2mv信号,
桥源若是5V,满量程输出10m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v/V表示桥源(传感器激励)若是1V,满量程输出2mv信号,
桥源若是5V,满量程输出10mv信号 ...

谢谢!原来前面的2mv表示这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这个传感器后续处理电路中,还要做个提升电压了?否则负电压一般AD无法采集。 ...

这取决你采用的AD转换芯片了,如:采用AD7799就不需要了,配置寄存器选择双极性。
此时,负满刻度差分输人时对应转换代码为000000H,零刻度差分输人时对应代码为80000H,满度为FFFFFFH

网友(2013-10-11):
用 AD620  + 运放 反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