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Libusb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最近在开发USB设备,需要做一个Windows下的USB驱动程序,通过网站网友介绍准备使用Libusb开发。

下载了LibusbDotNet源码,发现一个问题,LibusbDotNet的所有例程都不能打开我的USB设备,除非我的USB设备使用Libusb-Win32生成的驱动才能打开。

如图所示:

只有在libusb-win32 devices列表下的设备才能使用
MyUsbDevice = UsbDevice.OpenUsbDevice(MyUsbFinder);
Libusb-open_device_with_pid_vid();

如图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的所有设备,都没办法使用上述函数打开。

是不是真的如我测试的结果,必须要使用libusb-Win32生成的驱动才行,如果还有其他办法,如何操作。请赐教。

楼主:
还有libusb-win32 filter这个工具是什么意思,只有在这个工具里面选择过的设备,才能是用libusbdotnet的库函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我的USB设备使用Libusb-Win32生成的驱动才能打开。
------------------------------------------------ ...

这么说,usblib做商业化的产品就不太合适了,必须要加载别人的驱动,并且设备管理器中也能看到libusb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