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疯了,又出新版本了,keil最新版MDK454下载

楼主(2012-07-12):
最近keil更新好快,现在又新出了MDK454,早上刚刚安装测试了下,我个人感觉更新东西不多,变化不大。
中文选取乱码的问题正常了,配置成这样即可
像我这种版本控的朋友可以下载尝试下。

此次主要更新如下:
What's New in the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The next sections list the changes for each release of the MDK-ARM toolset.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 Version 4.54
[µVision]
This MDK-ARM release is delivered with µVision V4.54 IDE.
Added: CMSIS-DAP Debugger driver for debugging Cortex-M processor-based devices. Refer to CMSIS-DAP Debugger User's Guide.
Added: Configuration options for debugging multi-core Cortex-M devices with ULINKpro or ULINK2. Refer to the ULINK user's guides, for example, SW Device.
[New Supported Devices]
Atmel
SAM3A2C, SAM3A4C, SAM3A8C,
SAM3S8B, SAM3S8C, SAM3SD8B, SAM3SD8C,
SAM3X8H,
SAM4S16A, SAM4S16B, SAM4S8A, SAM4S8B, and SAM4S8C
Energy Micro
EFM32LG280F256, and EFM32LG280F64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MK53DX256xxx10,
MKL04Z16xxx4, MKL04Z32xxx4, MKL04Z8xxx4,
MKL05Z16xxx4, MKL05Z32xxx4, MKL05Z8xxx4,
MKL14Z32xxx4, MKL14Z64xxx4, MKL15Z128xxx4,
MKL15Z32xxx4, MKL15Z64xxx4,
MKL24Z128xxx4, MKL24Z32xxx4, MKL24Z64xxx4,
MKL25Z128xxx4, MKL25Z32xxx4, and MKL25Z64xxx4
Fujitsu Semiconductors
MB9BF316N,
MB9BF500N, MB9BF500R,
MB9BF512N, MB9BF512R,
MB9BF514N, MB9BF514R,
MB9BF515N, MB9BF515R,
MB9BF516N, and MB9BF516R
Nuvoton
NUC501ADN
NXP Semiconductors
LPC1114/102,
LPC11U23/301,
LPC11U24/301, LPC11U24/401,
LPC11U34/311, LPC11U34/421,
LPC11U35/401, LPC11U35/501,
LPC11U36/401,
LPC11U37/401, LPC11U37/501,
LPC1833, LPC1837, LPC1853, LPC1857,
LPC4074, LPC4076, LPC4078, LPC4088,
LPC4353, and LPC4357
Samsung
S3FN429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SiM3C134, SiM3C136,
SiM3C144, SiM3C146,
SiM3C154, and SiM3C156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151QC, STM32L151QD, STM32L151RC, STM32L151RD, STM32L151VC, STM32L151VD, STM32L151ZC, STM32L151ZD,
STM32L152QC, STM32L152QD, STM32L152RC, STM32L152RD, STM32L152VC, STM32L152ZC,
STM32L162QD,
STM32W108C8, STM32W108CB, STM32W108CC, STM32W108CZ, and STM32W108HB
Toshiba
TMPM061FWFG,
TMPM320C1DFG, TMPM322F10FG, TMPM323F10FG,
TMPM342FYXBG, and
TMPM365FYXBG
[Board Support]
Corrected: Clock settings for Atmel AT91SAM9G45-EK evaluation board, based on Atmel AT91SAM9G45 device, in ..\ARM\Boards\Atmel\AT91SAM9G45-EK\ folder.
[Middleware]
[ARM Middleware]
[FlashFS]
Added: SD Card driver for Infineon XMC4500 devices. SDMMC_XMC4500 driver can be found in folder ..\ARM\RL\FlashFS\Drivers
Added: SD_File example for Infineon Hexagon Application Kit in folder ..\ARM\Boards\Infineon\Hexagon Application Kit\CPU_45A-V2\RL\FlashFS
[TCPnet]
Added: a Firewall Support operation mode in TFTP Server.
Added: support for event driven TCPnet operation in RTX environment.
Added: support for virtual IP, where multiple ethernet links from the server share a single IP address. This network configuration is used in adaptive load balancing.
Enhanced: an empty username in Net_Config.c now disables the system admin account in multiuser authentication for HTTP, FTP and Telnet server.
Extended: an ioctlsocket() function in BSD socket interface. The command FIO_FLOW_CTRL was added.
Corrected: checksum error in processing IGMPv2 packets with IP Router Alert option.
Corrected: potential failure in processing of IGMP Queries.
Corrected: failure in processing large 1500 byte PPP packets.
[CAN]
Added: CAN_Ex1 and Can_Ex2 example for Infineon CPU_45A-V2 evaluation board.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Infineon\Hexagon Application Kit\CPU_45A-V2\RL\CAN\ folder.
Added: CAN_Ex1 and Can_Ex2 example for Freescale TWR-K60N512 evaluation board.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60N512\RL\CAN folder.
Corrected: Enabled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 in drivers for ST devices.
[USB Device and USB Host]
Added: USB Host examples for Atmel AT91SAM9G45-EK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Atmel\AT91SAM9G45-EK\RL\USB\Host folder.
Add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for Freescale TWR-K20D50M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20D50M\RL\USB folder.
Add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for Freescale TWR-K20D72M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20D72M\RL\USB folder.
Add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for Freescale TWR-K40X256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40X256\RL\USB folder.
Add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for Freescale TWR-K53N512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53N512\RL\USB folder.
Updat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for Freescale TWR-K60N512 evaluation board. Th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ARM\Boards\Freescale\TWR-K60N512\RL\USB folder.
Corrected: USB Device and Host examples did not work on newer revision of Freescale TWR-K70F1M/120M board.
Corrected: USB Device report count larger then 255 was not possible in HID Report Descriptor.
Corrected: USB Host examples and driver for Keil MCB2400 evaluation board, updated with corrected connect/disconnect handling.
[Segger Graphic Library]
Updated: Segger emWin graphic library version 5.16 in folder ..\ARM\Segger\emWin\.

我安装的结果如下:

下载地址:
迅雷快传:http://kuai.xunlei.com/d/PHNTXYTQRAPO
迅雷方舟:http://dynamic.xlpan.com/preview ... c-aa96-f396173b3e85
360云盘下载:http://l5.yunpan.cn/lk/10zb2qjzvc

网友A:
MDK需要进行破解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需要进行破解安装吗?

你如果之前和谐过,直接安装就好,keil的和谐一直没变,和谐很简单的~~

网友B:
最关键的是,会不会把山寨的JLINK升级掉,升级成死老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会不会把山寨的JLINK升级掉,升级成死老鼠

会,用老版本的JLINK驱动覆盖MDK的对应DLL文件就可以了。之后不会提示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会不会把山寨的JLINK升级掉,升级成死老鼠

会提示升级,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不敢尝试啊~·

网友:
4.53版本的向后的导航(ctrl+-)做的不够完善,不知道4.54是否有改善

网友D:
公司没买不敢用啊,早两天公司遭MentorGraphics投诉了,竟然还可以报出哪个工程师使用了盗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会不会把山寨的JLINK升级掉,升级成死老鼠

升级jlink后死掉了 ,用旧版的覆盖后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的真快啊,但是好像感觉更新力度不大啊

网友:
版本升级够频繁。。。
先不升了,够用了。

网友F:
先用着吧。。。我还4.1呢。。。。够用就行了。。顺便问一下,如果把代码高亮的颜色改了之后,能不能设成默认的,该不会每次都要改吧?

网友:
又升级了

网友:
压根不打算更新,虽然我的4.2版本有点小问题。经常更新多麻烦。

网友:
我的简易ST-Link还是不能用download……

网友:
更新真快啊

网友:
不会啊,我直接在官网上下载的4.50K.好像还升级成功了,还是正常使用啊!不过我同事的一个,好像比我的那个家伙还好点!只要一升级就不能用的!哎!

网友G:
我看了 编程器 颜色配置 并没有之前4.23好

网友G:
我感觉 KEIL他们是人手不够 KEIL 是ARM公司的吗? 不是的. ARM公司是用RDVS 最开始用的ADS1.2

网友H:
昨晚刚刚下载了,还是使用4.23的,之前升级4.50了,后来下载了4.53还没有安装,现在来4.54了

网友:
有9g45开发板的支持了
手里正好有原装板子
回去升级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晚刚刚下载了,还是使用4.23的,之前升级4.50了,后来下载了4.53还没有安装,现在来4.54了 ...

这个还可以的,对中文支持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 KEIL他们是人手不够 KEIL 是ARM公司的吗? 不是的. ARM公司是用RDVS 最开始用的ADS1.2 ...

ADS后来升级成为了Realview MDK,就是大家用的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 编程器 颜色配置 并没有之前4.23好

哥,颜色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着吧。。。我还4.1呢。。。。够用就行了。。顺便问一下,如果把代码高亮的颜色改了之后,能不 ...

这个版本可以保存的

网友:
这个升级的也太快了

网友I:
原来的程序都是用低一点的库写的,高一点的MDK好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的程序都是用低一点的库写的,高一点的MDK好像不支持

不会的啊,语法还是一样的,你可能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J:
文件太大了,慢慢下载中。

PS : 第三个链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文件太大了,慢慢下载中。

PS : 第三个链接挂了。

第三个是360的,竟然下载限制的,没办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啊,语法还是一样的,你可能哪里没设置对。

他老提示我那个xxli'b.h文件没有,添加进去也不行,还会衍生出来更多问题,本来就是初学者,被折腾的够呛就只好还回来原来的423版本的了

网友:
需要新版的功能, 却担心新版的BUG.. 总而言之,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职业发布keil mdk的玩家,不怕keil中国来和谐了吗

网友:
里面的自带库函数是几点几的

网友:
呵呵,第一時間安裝上,新版本有沒有對程序編譯做優化?

网友:
之前升级4.53版本之后,使用Find  in Files 总是不正常,不住地是设置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工程里面查找一个变量的时候总是查找不到,但是那个变量确认是存在的

网友:
我的还4.12呢,不想升,麻烦

网友:
顶39楼, "使用Find  in Files 总是不正常" 是的,  %s

网友:
我下载来用了,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用老版本的JLINK驱动覆盖MDK的对应DLL文件就可以了。之后不会提示升级。 ...

请问大侠,具体如何覆盖啊,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用了各种版本,就觉得4.12的靠谱。不像其他各种问题。

网友K:
发觉keil版本很奇怪,本来我装的4.50的,我编译正点原子的程序,弄死通不过…重新装了一个3.80的,立马ok了…费解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发觉keil版本很奇怪,本来我装的4.50的,我编译正点原子的程序,弄死通不过…重新装了一个3.80的,立马ok了 ...

好像缺少个库文件。....lib.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没买不敢用啊,早两天公司遭MentorGraphics投诉了,竟然还可以报出哪个工程师使用了盗版.. ...

恐怖,能详细点吗

现在正打算组织公司,肯定要用到MDK,他们是怎么查到的,不会是内鬼吧

该怎么预防?

网友:
嗯,目前不想升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好像缺少个库文件。....lib.h的

是啊,3.80版本的不存在那个问题
呵呵

网友:
很好,天天忙升级,有事做

网友:
支持新器件多了,有时候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级jlink后死掉了 ,用旧版的覆盖后就可以了。

怎么覆盖啊?覆盖那个文件??

网友:
我的Jlink v8升级后发现不了了,怎么办???

网友:
Jlink V8用不了,升级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级jlink后死掉了 ,用旧版的覆盖后就可以了。

怎么覆盖的,重装吗? 我重装Jlink驱动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
没有实质性的更新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以前的版本吧。

网友(2012-08-11):
KEIl确实勤勉啊,更新太快了

网友:
用IAR的飘过

网友:
更新真快啦

网友:
升不升跟你的性别有关系,不是谁都可以生的,哈哈!

网友:
下一个下来试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能支持代码提示功能就好了

网友:
新的版本可以將程式像樹狀結構一樣的縮小和展開嗎?
前陣子裝 4.14版吧... 結果不行...
這個功能很重要, 我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用着吧。。。我还4.1呢。。。。够用就行了。。顺便问一下,如果把代码高亮的颜色改了之后,能不 ...

新版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更新频繁,,,

网友:
j-link会不会被毁掉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现在用的4.50好像有bug不少

网友:
就冲解决中文问题,果断下来试试!

网友:
唉 重刷了 山寨 j link

网友:
大家在win7上安装能成功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他老提示我那个xxli'b.h文件没有,添加进去也不行,还会衍生出来更多问题,本来就是初学者,被折腾的够呛 ...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对比了4.23版本和4.53版本这两个不同版本ST文件夹下的.h文件,发现里面的.h文件有变化。当我把4.23版本ST文件夹下STM32F10x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4.53版本下的相同位置,再次编译程序,问题解决了。如果现在还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按下面的方法自己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了:
在MDK安装文件夹下,按以下顺序打开文件夹\ARM\INC\ST\STM32F10x,对比4.53版和4.23版这两个文件夹,你会发现,4.53版在文件夹下,只有4个.h文件了,而在4.23版的STM32F10x文件夹下,却有40个.h文件!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再对比了以前的几个版本,STM32F10x文件夹下都是40个.h文件。
原子老大当时编程时,用的是3.8版的程序,所以在.c文件中,引用了"stm32f10x_lib.h"这个.h文件,程序编译后是不会报错的,而在4.50版以后,由于keil更新了ST的库文件,如果此时使用原子老大在3.8版下写的程序用4.50版以后的编译器编译,就肯定会报"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的方法有2个:
1.将4.50版以前(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ARM\INC\ST\STM32F10x文件夹下的文件全部复制到你现在使用的版本程序的相同文件夹里面;
2.将现在报错的编译程序删掉,重新安装回4.50版以前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M: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和我的解决方法差不多,那天进去看了一下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懒得仔细辨别H文件。所以直接重新装回原来4.20的,直接覆盖安装,;最奇怪的事情是同时拥有了两个的属性,既可以处理原来的程序,不报错,也拥有了新版的功能,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版本支持STM32F4的软件仿真不?

网友:
这个版本,代码编写文本,配置文件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然后ARM公司发了两次律师函到我司,涉及版权。电话不断。这种软件是否会自动连接外部?用360流量防火墙是否可以限制他们知道我在用?不知有同样碰见问题的人没有?

网友(2014-04-07):
引用 网友K:
是啊,3.80版本的不存在那个问题
呵呵

4。54 对比3。8,库文件改改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