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沃无线遥控开关编码格式

楼主(2012-07-12):
Hi,大家好
       哪位知道力沃无线遥控开关编码格式,请指教,谢谢
stones

网友A:
买一个分析……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B:
拆开遥控器看用什么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是哦,有知道的吗?

网友C:
直接去买就可以了呀,然后记录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遥控器看用什么芯片就知道了

哪有这么简单,用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买就可以了呀,然后记录测试数据。

关键这个规律不好找。

楼主:
截取了前面一段,总共有7194个编码。oh,shit
单位:us
680,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分析……我也想知道呢

你搞的怎么样了,有机会可以讨论。

网友:
我手里没有啊,呵呵

网友:
你的数据自己测得吗?多用几个开关测一下,要不同地址码的。只要有数据分析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取了前面一段,总共有7194个编码。oh,shit
单位:us
680,504,

你这样不好分析的,
用简易逻辑分析仪记录每个按键的波形(那遥控也就几个按键而已),然后对比一下就容易发现规律了

简易逻辑分析仪论坛有制作和源程序,只需要一个普通的单片机与串口通讯就行
简易逻辑分析仪制作
上位机:下面这个帖子的45楼
源代码:下面这个帖子的51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4236&extra=&highlight=%E9%80%BB%E8%BE%91%E5%88%86%E6%9E%90&page=2

网友:
楼上的简易逻辑分析仪很给力啊,mark下

网友:
逻辑分析仪我有啊

网友A:
这个分析和红外的分析一样啊,红外我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析和红外的分析一样啊,红外我熟啊

这个规律是有点。但不知道他程序是怎么实现的。应该不会全部存储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好分析的,
用简易逻辑分析仪记录每个按键的波形(那遥控也就几个按键而已),然后对比一下就容 ...

这个我把波形高点电平的时间都记录了,应该比逻辑分析仪看波形清楚。还有逻辑分析仪能捕获整个波形吗?我有一个逻辑分析仪,RIGOL,我用手动暂停的方法,往往只能捕获一部分波形。

网友A:
这个和红外遥控器一样的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红外遥控器一样的原理啊

原理差不多,只是这个波形的编码规律不好找。

网友A:
我看好找,你把整段的不同按键的发几个到我邮箱sanlato@sohu.com

网友A:
这种无线比红外要简单点吧,一个发射机而已,红外有载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找,你把整段的不同按键的发几个到我邮箱

可以,规律有,现在也可以对码了,但是确切的规律和力沃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波形,
其实他只是
152,144,
304,304,
304,160,
144,304,
30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160,
144,304,
160,144,
160,144,
160,144,
160,144,
304,304,
304,160,
144,152,
144,144,
152,504,
不断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线比红外要简单点吧,一个发射机而已,红外有载波的

他有7194个高低电平,你会看晕的。

网友:
所以需要几组对比才行

网友:
依我看
数据结构应该是 前导+地址+数据
7194个bit中应该是有重复的,无线发码应该会发送几段重复的码的

网友A:
所以,一组码真正的数据应该不会很多的,先要确认数据有哪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组码真正的数据应该不会很多的,先要确认数据有哪些

楼上,楼主是我朋友,由于楼主等级权限问题,他超过回复次数了,他给你发了邮件,你查收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把波形高点电平的时间都记录了,应该比逻辑分析仪看波形清楚。还有逻辑分析仪能捕获整个波形吗?我 ...

是记录整个波形,约十几秒电平波形记录,

看波形直观,同时记录3键波形对比,异、同之处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楼主是我朋友,由于楼主等级权限问题,他超过回复次数了,他给你发了邮件,你查收下,在此谢过了! ...

哈哈,一段时间没上网站,我的老账号被封了,悲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记录整个波形,约十几秒电平波形记录,

看波形直观,同时记录3键波形对比,异、同之处就看出来了 ...

逻辑分析仪能捕获整个波形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和你存储深度有关系了,我用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