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个拆机日本隔离电源模块,12V2.1A,5V4A 用于汽车音响

楼主(2012-07-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怎么会有呜场?模拟板的退耦有问题吧?
汽车电源有个大电瓶当大水塘,供电质量不错的。反而加入DCDC会有问题。

实在不行建议从电瓶接线处直接拉到车内,串个5A保险,应该比你的DCDC好得多。

网友:
莫大,开拆!

网友:
数据手册链接:http://www.cosel.co.jp/en/search/index.html
上传一个1212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汽车有呜呜声,马老师的汽车也有 :)

汽车的地线干扰很大的, 如果不将它隔离,很难消除影响。 ...

直接从电瓶正负极接电,不要与其它的线共用。其实就是单点接地与单独供电,相信会解决问题。

再不行不如买个12V的电瓶,平时让它与车载电瓶并接,用的时候弄个开关断开,给车载音箱供电,无论怎么样,都会比DCDC好些。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射频干扰?
汽车电瓶不接大地的,这个也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的汽车音响供电就是直接接电瓶的(电瓶就在驾驶位的下面)。

汽车一加速时,就会听到噪音。

共地干扰,汽车上自己的音响设备都带了类似BA3121的差分电路的。
这个最简单的捡二个电话机上用的1:1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不过,用隔离电源才是王道啊......................................................................

网友:
叫春风做一个嘛。

网友:
可以在音源输入出进行隔离,这个方法便宜实惠,我亲眼看见过。不过,这个音源隔离肯定会在质量上打折扣。

汽车上的电源最不干净,100V的脉冲不是什么稀罕事。

网友:
呜呜声,应该是发动机点火引起的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汽车上的电源的质量是最差的。 上面大胡子的观点应该是错误的,虽然有大电池接在上面, 供电质量 ...

汽车cd怎么没有那些噪音?
直接接电瓶就解决了电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cd怎么没有那些噪音?
直接接电瓶就解决了电源问题。

我看主要是地环路的影响,外接音频设备的电源、音频线和汽车功放之间形成闭合的地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主要是地环路的影响,外接音频设备的电源、音频线和汽车功放之间形成闭合的地环路了。 ...

就是地的问题啊。直接接电瓶电极上就是单点接地了。

网友:
汽车上电压不高,可电流不小。这就会引发不少问题。好多都是脉冲。比如喷油嘴。

网友:
TRM 引脚,应该是输出微调脚,可以不管它.RC可能是控制脚,应该可以不接.如果没有输出,用一个10K电阻与输入+或地相连试.

网友:
哦,习惯了,以为进来又可以看到裸图了

网友:
会有呜呜声是接地(负极)点没选对地方.特别是日系车更难找.

网友:
看来你的车载音箱系统需要大升级了,更换高质量的电源和功放系统。

网友:
阿莫下次找电源给你推荐个网站  http://www.superpower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