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新华龙C8051FXXX的请帮忙(输入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12):
以P0口为例:

假如我要用P0.1口为(数字---就是能检测数字电平的)输入口,我该是设置 P0MDIN=0x02(P0MDIN默认为0xFF)好呢,还是让它为默认值就好!

因为资料说了设置为低为模拟输入口,我理解为作为A/D用时设置为低,其他应该都设置为高(也就是不用管它,默认值就好)!

同时POMDOUT也不用管(让其保持默认值0x00--漏极开路),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

还有就是想问问,关于这个交叉开关问题我总是没搞明白,"有说被跳过"和不被跳过的"的说法??很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被交叉开关跳过的I/O,就不接特殊功能脚,作为普通I/O用,特殊功能脚按优先级顺沿!!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配置成“模拟输入”的端口,设置时一般首先确定“模拟输入”还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在确定其工作模式,即开漏(输入)还是推挽(输出)。如果是“模拟输入”,一般设置为开漏模式(默认)。

其实用其配置软件来配置最方便,而且非常容易理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被交叉开关跳过的I/O,就不接特殊功能脚,作为普通I/O用,特殊功能脚按优先级顺沿!!
——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心帮忙!

请问楼上的,作为按键输入也能设置为“模拟输入”的端口,感觉总是有点问题,因为按键检测应该为数字输入口才对,因为此时它仅检测是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从而确定是否有按键动作!!

如果作为“模拟输入”的端口来设置,就不理解了??

网友A:
还有就是想问问,关于这个交叉开关问题我总是没搞明白,"有说被跳过"和不被跳过的"的说法??很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被交叉开关跳过的I/O,就不接特殊功能脚,作为普通I/O用,特殊功能脚按优先级顺沿!!希望高人指点!!
第二句话不对吧 ,仔细看新华龙的手册

网友:
更正一下,这个单片机不是新华龙的,新华龙只是代理商之一,
它是Silicon Labs出的一个MCU,
下载一个可视化的配置工具,你就会很清楚的理解这个配置了.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 ... dConfig2Install.exe

楼主:
如果我不接外设(即无UART/SPI0/SMBus/CP0/SYSCLK)的话,是不是直接设置     P0SKIP    = 0xFF;, 还是不用管它(默认就行)!

如果某个I/O,要用为输入口,是不是也不用特别设置(我觉得和它们相关的无非就是PXMDIN/PXMD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想问问,关于这个交叉开关问题我总是没搞明白,"有说被跳过"和不被跳过的"的说法??很晕...

是不是可 ...

网友:
头一次知道还有这个软件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