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读取AVR中唯一序列号的函数,加密用的.....

楼主(2012-07-12):
从手册上看ATMEGA48PA,88PA,168AP是有一个序列号可以在程序空间的代码中进行读取用来加密的.搞了两天了也没成功读取....
求这样的函数....
谢谢大家.

网友:
不知道的頂一下。

网友A:
读14开始的10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14开始的10个字节……

大神来啦!
求大神给个代码的例子.....我写了两天多了.......无法搞定.....

网友B:
boot.h的头文件有。boot_signature_byte_get(a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h的头文件有。boot_signature_byte_get(addr)

试了.不行啊...
直接提示../main.c:191: error: 'SIGR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14开始的10个字节……

大师级的还没讲话,都不要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h的头文件有。boot_signature_byte_get(addr)

翻了N久的手删没有看到SIGRD这个位的定义在哪个地方.手册中那里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前面也没有描述过.求大侠指点.

网友B:
MEGA48的 SIGRD位作为保留位了,我把这个位跳过去试读。
我修改了boot.h文件
#define __BOOT_SIGROW_READ (_BV(__SPM_ENABLE) | _BV(SIGRD))
改成下面的。

#if defined(__AVR_ATmega48__)
#define __BOOT_SIGROW_READ (_BV(__SPM_ENABLE))
#else
#define __BOOT_SIGROW_READ (_BV(__SPM_ENABLE) | _BV(SIGRD))
#endif

然后
       Signature[0]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0);
        Signature[1]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2);
        Signature[2]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4);
        Signature[3] = boot_signature_byte_get(1);

读出来 0x19 0xD9 0x32 0xC0  这个和ISP读出来的不一样。
MEGA48应该是不支持内部读的。

网友:
跟着走,找感觉

网友D:
我有个产品,先给客户使用,全部付款以后,发短信给一串数字,输入数字就可以解除使用次数的限制。我想用这个序列号,实现这个功能,希望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48的 SIGRD位作为保留位了,我把这个位跳过去试读。
我修改了boot.h文件
#define __BOOT_SIGROW_READ  ...

48没有,你读48PA试试!

楼主:
以后做产品一定要用PA后缀的,强大的一B,有唯一序列号,还内建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产品,先给客户使用,全部付款以后,发短信给一串数字,输入数字就可以解除使用次数的限制。我想用这 ...

       不需要你去   要涨(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级的还没讲话,都不要急

还是那句话:只要芯片数据手册说能通过bootloader读取Signature Byte,就能通过这个手段读14开始的10个字节……这就是芯片的唯一ID。
如果你知道如何通过ISP时序读取Signature Byte,那么同样道理,你肯定能读取到地址14开始的10个字节……

网友:
喔  ,,,avr也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做产品一定要用PA后缀的,强大的一B,有唯一序列号,还内建温度传感器!!!!! ...

mega88PA 真有温度内部传感器么?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加了唯一序列号。 我是替换原来的老型号,加的功能基本没有注意。

网友:
.我跟楼上刚好相反,我只注意到有内部温度传感器,没注意到唯一序列号。

网友:
看来真有内部温度传感器。
原来手头有一份更新英文文档,英文不好,就没有仔细看。

网友(2014-12-19):
下载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只要芯片数据手册说能通过bootloader读取Signature Byte,就能通过这个手段读14开始的10个字 ...

在ICCAVR下如何读出来呢,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ICCAVR下如何读出来呢,请大师指点一下

用asm() 写在线汇编

网友E:
求大神指点啊,汇编下如何写呢,不懂汇编,可以帮忙写这个代码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求大神指点啊,汇编下如何写呢,不懂汇编,可以帮忙写这个代码吗?谢谢。 ...

我没有写过ICC的汇编……

网友:
只要能读这个,就可以继续向后读取隐藏的signature row,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信息。我记得大约偏移量是14的地方,连续10个字节就是UID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写过ICC的汇编……

汇编应该是通用的吧,其它编译器下面的汇编也应该可以编过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汇编应该是通用的吧,其它编译器下面的汇编也应该可以编过去吧。

不同编译器语法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编译器语法不同的。

哦,谢谢。我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同编译器语法不同的。

  可以请再帮个忙吗,其它编译环境下的汇编代码可以帮忙写下吗,我转到icc下用。实在不知道这个SN读的顺序和操作方法。,主要看指令和执行的流程,或者让画个时序图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请再帮个忙吗,其它编译环境下的汇编代码可以帮忙写下吗,我转到icc下用。实在不知道这个SN读的顺 ...

/***********************************************************
*   函数库说明:Bootloader底层操作函数库                   *
*   版本:      v1.00beta                                  *
*   作者:      王卓然                                     *
*   创建日期:  2008年8月31日                              *
* -------------------------------------------------------- *
*  [支 持 库]                                              *
*   支持库名称:                                           *
*   需要版本:                                             *
*   声明库说明:                                           *
* -------------------------------------------------------- *
*  [版本更新]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
* 头 文 件 配 置 区 *
********************/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include "BL_Config.h"
# include "PF_Config.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ifndef SIGRD
    # define SIGRD              5
#endif

# define SPM_ENBALE_RWW         (BIT(RWWSRE)|BIT(SPMEN))
# define SPM_PAGE_WRITE         (BIT(PGWRT)|BIT(SPMEN))
# define SPM_PAGE_ERASE         (BIT(PGERS)|BIT(SPMEN))
# define SPM_FUSE_AND_LOCK_BITS (BIT(BLBSET)|BIT(SPMEN))
# define SPM_WRITE_BUFFER       BIT(SPMEN)
# define SPM_READ_SIGNATURE     (BIT(SIGRD)|BIT(SPMEN))

#ifndef FLASH_PAGE_SIZE
    # error No define FLASH_PAGE_SIZE
#endif

#ifndef SPMCSR
    # define SPMCSR     SPMCR
#endif
#ifndef EEPE
   # define EEPE        EEWE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  模块结构体定义区 *
********************/

/********************
*   函 数 声 明 区  *
********************/
#if BL_USE_PAGE_VERIFY == ENABLE
BOOL Bootloader_Flash_Page_Verify
        (
            BYTE *pchDataBuff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endif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UINT16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l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XOR)
UINT8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lse
void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ndif
        (
            BYTE chDataBuffer[FLASH_PAGE_SIZ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endif
BOOL Bootloader_Write_Page
            (
                void *pData,
                UINT16 wLength,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void Bootloader_Put_INT_Vector_Into_APPS(void);
void Bootloader_Put_INT_Vector_Into_BLS(void);

#if BL_USE_READ_FUSE_AND_LOCK_BITS == ENABLE
UINT8 Bootloader_Read_Fuse(UINT16 wIndex);
#endif
#if BL_USE_READ_FUSE_AND_LOCK_BITS == ENABLE
UINT8 Bootloader_Read_Signature(UINT16 wIndex);
#endif
#if BL_USE_WRITE_LOCK_BITS == ENABLE
void Bootloader_Write_Lock_Bits(UINT8 chLockBits);
#endif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BL_CRC16_SERVICE_SUPPORT == ENABLE)
UINT16 CRC16_Check(UINT16 *pwCRCValue,BYTE chData);
#endif
#if BL_USE_CHIP_ERASE == ENABL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void Bootloader_Chip_Erase(UINT32 dwMaxAddress);
#else
void Bootloader_Chip_Erase(UINT16 wMaxAddress);
#endif
#endif
/********************
*   模块函数声明区  *
********************/
static void Do_Boot_Loader_Action(UINT8 chFunction);

static BOOL Fill_Page_Buffer
            (
                BYTE chDataBuffer[FLASH_PAGE_SIZ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
*   模块变量声明区  *
********************/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BL_CRC16_SERVICE_SUPPORT == ENABLE)
/***********************************************************
*   函数说明:  CRC16单数据处理函数                        *
*   输入:      保存CRC校验值的地址,新的数据              *
*   输出:      CRC交验                                    *
*   调用函数:  无                                         *
***********************************************************/
UINT16 CRC16_Check(UINT16 *pwCRCValue,BYTE chData)
{
    UINT16 wCRC = (*pwCRCValue);

    chData ^= (UINT8)((UINT16)wCRC & 0x00FF);
    chData ^= chData << 4;
    (*pwCRCValue) = ((((uint16)chData << 8) | (wCRC >> 8)) ^ (uint8)(chData >> 4)
                 ^ ((uint16)chData << 3));

    return (*pwCRCValue);
}
#endif

/***********************************************************
*   函数说明:  等待SPM指令执行结束函数                    *
*   输入:      需要执行的功能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  无                                         *
***********************************************************/
static void Do_Boot_Loader_Action(UINT8 chFunction)
{
    /* 等待上次操作结束 */
    while(SPMCSR & BIT(SPMEN))
    {
        asm("wdr");
    }

    SAFE_CODE_PERFORMANCE
    (
        while(EECR & BIT(EEWE))
        {
            asm("wdr");
        }
        SPMCSR = chFunction;
        asm("spm");
    )
}

#if BL_USE_CHIP_ERASE == ENABLE
/***********************************************************
*   函数说明:  片擦除函数                                 *
*   输入:      擦除时不能越过的地址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  Do_Boot_Loader_Action                      *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void Bootloader_Chip_Erase(UINT32 dwMaxAddress)
#else
void Bootloader_Chip_Erase(UINT16 wMaxAddress)
#endif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UINT8 TRAMPZ = RAMPZ;
    for (
            dwAddress = 0;
            dwAddress < dwMaxAddress;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
        UINT16 wAddress = dwAddress;
        RAMPZ = dwAddress>>16;
        asm("movw r30,%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WDR();
    }
    RAMPZ = TRAMPZ;

    #else
    UINT16 wAddress;
    for (
            wAddress = 0;
            wAddress < wMaxAddress;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
        /* 将地址保存到Z寄存器 */
        asm("movw r30,%wAddress");
        WDR();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endif
}
#endif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      Load a specified page to a page buffer.                                *
*  Parameters:                                                                *
*      chDataBuffer        the page buffer.                                   *
*      dwAddress/wAddress  the target page address.                           *
*  Return                                                                     *
*      CRC16 / XOR / None                                                     *
*----------------------------------------------------------------------------*/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UINT16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l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XOR)
UINT8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lse
void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endif
        (
            UINT8 chDataBuffer[FLASH_PAGE_SIZ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
    UINT16 wCounter = FLASH_PAGE_SIZE;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UINT16 wTempCRC = CRC_INIT;
    UINT8 chData;
    #el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XOR)
    UINT8 chXOR = 0;
    #endif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8 TRAMPZ = RAMPZ;
    #endif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defined(BOOTLOADER_USE_XOR)
    if (chDataBuffer == NULL)
    {
        //! in none checking model, a null buffer means nothing.
        return ;
    }
    #endif

    //! Enable RWW write
    while(SPMCSR & BIT(RWWSB))
    {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asm("push r30");
    asm("push r31");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RAMPZ = dwAddress >> 16;
    #endif
    //! load address to z register
    asm("movw r30,r18");
    //! load buffer address to x register
    asm("movw r26,r16");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if (chDataBuffer != NULL)
    {
        #ifdef BOOTLOADER_USE_XOR
        //! Initializ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register
        asm("ldi r1,0");
        #endif
        if (RAMPZ)
        {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elpm r0,z+");
                //! save the value to sram (address by x register)
                asm("st x+,r0");
                //! do checking function if necessary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elif defined (BOOTLOADER_USE_XOR)
                //! xor
                asm("eor r1,r0");
                #endif
            }
        }
        else
        {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save the value to sram (address by x register)
                asm("st x+,r0");
                //! do checking function if necessary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elif defined (BOOTLOADER_USE_XOR)
                //! xor
                asm("eor r1,r0");
                #endif
            }
        }
        #ifdef BOOTLOADER_USE_XOR
        //! sav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to variable chXOR
        asm("mov %chXOR,r1");
        #endif
    }
    else
    {
        //! do checking function if necessary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if (RAMPZ)
        {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elpm r0,z+");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
        }
        else
        {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
        }
        #elif defined (BOOTLOADER_USE_XOR)
        //! Initializ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register
        if (RAMPZ)
        {
            asm("ldi r1,0");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to r0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elpm r0,z+");
                //! xor
                asm("eor r1,r0");
            }
            //! sav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to variable chXOR
            asm("mov %chXOR,r1");
        }
        else
        {
            asm("ldi r1,0");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to r0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xor
                asm("eor r1,r0");
            }
            //! sav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to variable chXOR
            asm("mov %chXOR,r1");
        }
        #endif
    }
    RAMPZ = TRAMPZ;

#else
    if (chDataBuffer != NULL)
    {
        #ifdef BOOTLOADER_USE_XOR
        //! Initializ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register
        asm("ldi r1,0");
        #endif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save the value to sram (address by x register)
            asm("st x+,r0");
            //! do checking function if necessary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elif defined (BOOTLOADER_USE_XOR)
            //! xor
            asm("eor r1,r0");
            #endif
        }
        #ifdef BOOTLOADER_USE_XOR
        //! sav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to variable chXOR
        asm("mov %chXOR,r1");
        #endif
    }
    else
    {
        //! do checking function if necessary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valu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use chData as a temporary variable
            asm("mov %chData,r0");
            //! calculate the crc16 value
            CRC(wTempCRC,chData);
        }
        #elif defined (BOOTLOADER_USE_XOR)
        //! Initializ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register
        asm("ldi r1,0");
        while(wCounter--)
        {
            WDR();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to r0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xor
            asm("eor r1,r0");
        }
        //! save the xor checking result to variable chXOR
        asm("mov %chXOR,r1");
        #endif
    }
#endif
    asm("pop r31");
    asm("pop r30");

    #if defined(BOOTLOADER_USE_CRC16)
    return wTempCRC;
    #elif defined(OOTLOADER_USE_XOR)
    return chXOR;
    #endif
}
#endif

//#pragma abs_address: BL_VECTOR_FREE_TEXT_ADDRESS

/***********************************************************
*   函数说明:  向页缓冲区写入数据函数                     *
*   输入:      缓冲区指针,要写入的地址                   *
*   输出:      写入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无                                         *
***********************************************************/
static BOOL Fill_Page_Buffer
            (
                BYTE chDataBuffer[FLASH_PAGE_SIZ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
    UINT8 chCounter = (FLASH_PAGE_SIZE>>1);

    if (chDataBuffer == NULL)
    {
        return FALSE;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UINT32)(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UINT16)(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 load zero value to z register
    asm("ldi r30,0");
    //! load the page buffer address to x register
    asm("movw r26,r16");
    while(chCounter--)
    {
        WDR();
        //! load half word(2bytes) from sram to R0 register (addressed by x register)
        asm("ld r0,x+");
        asm("ld r1,x+");
        //! save the half word to flash page buffer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WRITE_BUFFER);
        //! increase the flash page buffer writing pointer.
        asm("adiw r30,2");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RAMPZ = dwAddress >> 16;
    #endif
    //! save a address to z regist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
        UINT8 A = ((UINT8 *)&dwAddress)[0];
        UINT8 B = ((UINT8 *)&dwAddress)[1];
        asm("mov r30,%A");
        asm("mov r31,%B");
    }
    #else
    asm("movw r30,r18");
    #endif

    return TRUE;
}
//#pragma end_abs_address

#if BL_USE_PAGE_VERIFY == ENABLE
/***********************************************************
*   函数说明:  页面校验函数                               *
*   输入:      源页面缓冲区,目标地址                     *
*   输出:      校验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无                                         *
***********************************************************/
BOOL Bootloader_Flash_Page_Verify
        (
            BYTE *pchDataBuff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
    UINT16 wCounter = FLASH_PAGE_SIZE;
    UINT8 chDataA;
    UINT8 chDataB;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8 TRAMPZ = RAMPZ;
    #endif
    if (pchDataBuffer == NULL)
    {
        //!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eturn FALSE;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RAMPZ = dwAddress >> 16;
    #endif
    //! load the address to z register
    asm("movw r30,r18");
    //! load the buffer address to x register
    asm("movw r26,r16");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if (RAMPZ)
    {
        while(wCounter--)
        {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elpm r0,z+");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A
            asm("mov %chDataA,r0");
            //! load a byte from sram (addressed by x register)
            asm("ld r0,x+");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B
            asm("mov %chDataB,r0");
            //! checking...
            if (chDataA != chDataB)
            {
                RAMPZ = TRAMPZ;
                return FALSE;
            }
            WDR();
        }
    }
    else
    {
        while(wCounter--)
        {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A
            asm("mov %chDataA,r0");
            //! load a byte from sram (addressed by x register)
            asm("ld r0,x+");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B
            asm("mov %chDataB,r0");
            //! checking...
            if (chDataA != chDataB)
            {
                RAMPZ = TRAMPZ;
                return FALSE;
            }
            WDR();
        }
    }
    RAMPZ = TRAMPZ;
    #else
    while(wCounter--)
    {
        //! load a byte from flash (addressed by z register)
        asm("lpm r0,z+");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A
        asm("mov %chDataA,r0");
        //! load a byte from sram (addressed by x register)
        asm("ld r0,x+");
        //! employ a temporary variable chDataB
        asm("mov %chDataB,r0");
        //! checking...
        if (chDataA != chDataB)
        {
            return FALSE;
        }
    }
    #endif
    return TRUE;
}
#endif

/***********************************************************
*   函数说明:  写入页面函数                               *
*   输入:      缓冲区地址,目标地址                       *
*   输出:      操作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
***********************************************************/
BOOL Bootloader_Write_Page
            (
                void *pData,
                UINT16 wLength,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32 dwAddress
                #else
                UINT16 wAddress
                #endif
            )
{
    BYTE *pchData = pData;
    BYTE *pchBuffer = NULL;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UINT16 wCounter;
    #endif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8 TRAMPZ = RAMPZ;
    #endif
    if (pData == NULL)
    {
        return FALSE;
    }

    asm("wdr");

    #if BL_CANCEL_AUTO_FORMAT_ADDRESS == ENABLE
    //! do not snap the input flash address to page address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if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 0)
    #else
    if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 0)
    #endif
    {
        UINT8 chBuffer[FLASH_PAGE_SIZE];

        //! get to know how many bytes are there before a normal page accessing.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UINT8 chTempCounter = FLASH_PAGE_SIZE -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else
        UINT8 chTempCounter = FLASH_PAGE_SIZE -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if (wLength < chTempCounter)
        {
            chTempCounter = wLength;
        }
        wLength -= chTempCounter;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
                chBuff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UINT32)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UINT16)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
        #else
        for (wCounter = 0;wCounter < UBOUND(chBuffer);wCounter++)
        {
            chBuffer[wCounter] = 0xFF;
        }
        #endif
        //! copy the data
        //! need to read the page before writing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pchBuffer = chBuffer +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else
        pchBuffer = chBuffer +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while(chTempCounter--)
        {
            *pchBuffer = *pchData;
            pchBuffer++;
            pchData++;
        }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chBuffer,d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RAMPZ = TRAMPZ;
        #els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chBuffer,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endif

        WDR();
        #if BL_USE_PAGE_VERIFY == ENABLE
        //! verify the page
        if (
            !Bootloader_Flash_Page_Verify
                (
                    chBuff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UINT32)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UINT16)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
           )
        {
            //! failed in verifying...
            return FALSE;
        }
        #endif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dwAddress &= (~((UINT32)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wAddress &= (~((UINT16)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
    #endif

    //! normal page writing access
    while(wLength > FLASH_PAGE_SIZE)
    {
        //! do a page write sequenc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pchData,d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RAMPZ = TRAMPZ;
        #els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pchData,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endif

        #if BL_USE_PAGE_VERIFY == ENABLE
        //! verify the page
        if (
            !Bootloader_Flash_Page_Verify
                (
                    pchData,
                    #if BL_CANCEL_AUTO_FORMAT_ADDRESS == ENABL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else
                    wAddress
                    #endif
                    #els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uint32_t)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uint16_t)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endif
                )
           )
        {
            //! failed in verifying
            return FALSE;
        }
        #endif
        pchData += FLASH_PAGE_SIZ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else
        wAddress += FLASH_PAGE_SIZE;
        #endif
        wLength -= FLASH_PAGE_SIZE;
    }

    if (wLength)
    {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UINT8 chBuffer[FLASH_PAGE_SIZE];
        #else
        UINT8 chBuffer[FLASH_PAGE_SIZE];
        #endif
        if (wLength < FLASH_PAGE_SIZE)
        {
            //! need to read the page before writing
            pchBuffer = chBuffer;

            #if BL_USE_LOAD_PAGE == ENABLE
            Bootloader_Load_Page_Buffer
                (
                    chBuffer,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else
                    wAddress
                    #endif
                );
            #else
            for (wCounter = 0;wCounter < UBOUND(chBuffer);wCounter++)
            {
                chBuffer[wCounter] = 0xFF;
            }
            #endif

            //! copy the data
            while(wLength--)
            {
                *pchBuffer = *pchData;
                pchBuffer++;
                pchData++;
            }
            pchBuffer = chBuffer;
        }
        else
        {
            pchBuffer = pchData;
        }

        //! bootloader sequenc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pchBuffer,d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RAMPZ = TRAMPZ;
        #else
        SAFE_CODE_PERFORMANCE
        (
            Fill_Page_Buffer(pchBuffer,wAddress);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ERAS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PAGE_WRITE);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ENBALE_RWW);
        )
        #endif
        #if BL_USE_PAGE_VERIFY == ENABLE
        //! verify the page
        if (
            !Bootloader_Flash_Page_Verify
                (
                        pchBuffer,
                        #if BL_CANCEL_AUTO_FORMAT_ADDRESS == ENABL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else
                        wAddress
                        #endif
                        #else
                        #if BL_USE_EXTEND_ADDRESS_SPACE == ENABLE
                        dwAddress & (~((uint32_t)FLASH_PAGE_SIZE - 1))
                        #else
                        wAddress & (~((uint16_t)FLASH_PAGE_SIZE - 1))
                        #endif
                        #endif
                )
        )
        {
            //! failed in verifying
            return FALSE;
        }
        #endif
    }

    return TRUE;
}

/***********************************************************
*   函数说明:  将中断向量表放置到Bootloader Section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  无                                         *
***********************************************************/
void Bootloader_Put_INT_Vector_Into_BLS(void)
{
#if defined(ATMega32) || defined(ATMega16)
    GICR |= BIT(IVCE);
    GICR = (GICR & (~BIT(IVCE))) | BIT(IVSEL);
#else
    MCUCR |= BIT(IVCE);
    MCUCR = (MCUCR & (~BIT(IVCE))) | BIT(IVSEL);
#endif
}

/***********************************************************
*   函数说明:  将中断向量表放置到Application Section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  无                                         *
***********************************************************/
void Bootloader_Put_INT_Vector_Into_APPS(void)
{
#if defined(ATMega32) || defined(ATMega16)
    GICR |= BIT(IVCE);
    GICR = GICR & (~(BIT(IVCE) | BIT(IVSEL)));
#else
    MCUCR |= BIT(IVCE);
    MCUCR = MCUCR & (~(BIT(IVCE) | BIT(IVSEL)));
#endif
}

#if BL_USE_WRITE_LOCK_BITS == ENABLE
/***********************************************************
*   函数说明:  写Lockbits指令                             *
*   输入:      要写入Lockbits的内容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  Do_Boot_Loader_Action()                    *
***********************************************************/
void Bootloader_Write_Lock_Bits(UINT8 chLockBits)
{
    // 读取LockBits到r0
    asm("mov r0,r16");
    //向Z指针写入0x0001,以保持兼容性
    asm("ldi r30,0x01");
    asm("ldi r31,0x00");

    Do_Boot_Loader_Action(SPM_FUSE_AND_LOCK_BITS);
}
#endif

#if BL_USE_READ_SIGNATURE == ENABLE
/***********************************************************
*   函数说明:  读取芯片Signature                          *
*   输入:      Signature地址                              *
*   输出:      读取到的字节                               *
*   调用函数:  无                                         *
***********************************************************/
UINT8 Bootloader_Read_Signature(UINT16 wIndex)
{
    UINT8 chData;

    //将地址保存到Z指针
    asm("movw r30,r16");

    /* 等待上次操作结束 */
    while(SPMCSR & BIT(SPMEN))
    {
        asm("wdr");
    }

    SAFE_CODE_PERFORMANCE
    (
        while(EECR & BIT(EEWE))
        {
            asm("wdr");
        }
        SPMCSR = SPM_READ_SIGNATURE;
        asm("lpm %chData,z");
    )

    return chData;
}
#endif

#if BL_USE_READ_FUSE_AND_LOCK_BITS == ENABLE
/***********************************************************
*   函数说明:  Fuse和Lock Bits读取函数                    *
*   输入:      Fuse和Lock Bits的地址                      *
*   输出:      读取到的字节                               *
*   调用函数:  无                                         *
***********************************************************/
UINT8 Bootloader_Read_Fuse(UINT16 wIndex)
{
    UINT8 chData;

    //将地址保存到Z指针
    asm("movw r30,r16");

    /* 等待上次操作结束 */
    while(SPMCSR & BIT(SPMEN))
    {
        asm("wdr");
    }

    SAFE_CODE_PERFORMANCE
    (
        while(EECR & BIT(EEWE))
        {
            asm("wdr");
        }
        SPMCSR = SPM_FUSE_AND_LOCK_BITS;
        asm("lpm %chData,z");
    )

    return chData;
}
#endif

网友(2015-03-02):
楼主,这个序列号是唯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