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新手求援

楼主(2012-07-12):
那个贴片的51在覆铜板上能用好么- -  得是自己弄的那种……
会不会太密,然后不得不舍弃一些引脚……

楼主:
还有烙铁怎么选好

网友:
贴片的话用热风焊枪或者刀型铁头焊比较好,但主要还是靠个人的焊接技术

网友:
咱论坛有学习视频,自己找找

网友:
1.27间距的尖头烙铁都能搞定(马蹄头更畅快)
重点是松香一定要多用

网友A:
贴片用焊锡膏很容易的,不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用焊锡膏很容易的,不用锡

手工焊谁告诉你用焊锡膏的。还不用锡。

现在要焊贴片的最好是买一个恒温焊台。也就一两百的样子。烙铁头用刀口的。焊贴片IC时先对好位焊一个引脚,再对下看是不是正的焊对角的一个引脚。如果不歪那就在一边引脚加满焊锡,用烙铁来回拖几次,再将板子竖起来用刀口烙铁朝下拖,由于重力原因焊锡会跟着往下走。多拖几次就差不多了。拖到最后一般最后2个引脚的比较难掉。可以再加一点焊锡,利用的焊锡中间的松香来使焊锡有活性。再用烙铁往引脚外刮,刮一次就敲一次。将烙铁头上的焊锡敲掉再继续刮。一般刮几次就刮完了。

注:自备一个纸筒好敲烙铁,一般我是用那种大卷的透明胶的纸芯再剪个纸板做底板,用透明胶粘上就成了。

网友A:
引脚太密的话根本不能上锡啊

网友:
还是赞成7楼的说法~~刀型烙铁头~~堆锡法,也是别人教我的。现在对焊贴片式有引脚的毫无压力,不是bga封装的还算好用.一个好电烙铁还有好的焊接技术是关键.........

网友:
支持7楼做法,多加松香,好处多多

网友B:
1.27的一个一个腿都能焊 用不着拖焊!

网友:
拖焊,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用焊锡膏很容易的,不用锡

给出个不用锡的锡焊教程呗,让大家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太密的话根本不能上锡啊

新手都这样认为,其实用“拖焊”,越密集越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的一个一个腿都能焊 用不着拖焊!

一个一个的焊能比拖焊快吗?

网友:
搜索一下拖焊或者点焊(要求烙铁为尖细型)

网友:
普通的贴片51单片机不会太密吧,lqfp44 lqfp48在51里算是比较密的吧,当然高端的除外。普通的烙铁,普通的焊锡,关键要有松香,一般没有问题,焊接芯片比小的贴片元件简单多了。 这个当时用的松香不太好,一堆渣滓,所以看起来不太好。

网友:
这种还不算密嘛

网友:
贴片51的脚不算密。可以一个脚的点锡,堆锡再拖锡的方法用到非常熟练,脚越密越好焊,其实一般情况不用松香,除非脚很密,不好拖锡时就会用用。刀型的烙铁用在拖锡上最好了,点焊还是用尖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