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

楼主(2012-07-12):
电感啸叫的时候.图形是不是这样子的.和不啸叫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

电感饱和了会怎么样呢?

波形是不是会变换呀? 这个不懂啊.

网友A:
这种好像是反激的波形,至于啸叫原因比较多!
满载????还是空载都叫?

网友B:
这个是Buck DCM模式的波形,正常的,电感的能量释放完后和分布电容形成自由谐振。
啸叫是反馈环路补偿没做好,调整补偿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是反激的波形,至于啸叫原因比较多!
满载????还是空载都叫? ...

嗯.空载的时候,还行.满载的时候叫的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uck DCM模式的波形,正常的,电感的能量释放完后和分布电容形成自由谐振。
啸叫是反馈环路补偿没做 ...

嗯,谢谢.我明天在去试试.把补偿回路在改改.

网友(2013-10-07):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uck DCM模式的波形,正常的,电感的能量释放完后和分布电容形成自由谐振。
啸叫是反馈环路补偿没做 ...

空载叫,重载的时候正常了,这也是补偿环路引起的吗,可有解法?

网友:
正常   以前側過lm2596的波形就是這個樣子
大師好厲害 內功深厚
哈哈 我純粹憑感覺
我記得以前看過資料 好像是在電壓模式和電流模式轉換吧  這樣子即便輸出功率小的時候也能有比較好的效率